Arduino烧录之ICSP模式

楼主(2019-11-21):
实测有效的USBASP 烧录程序的方法,直接可用!!

准备工具:

1、Ardunio编译软件:Arduino IDE
2、USBASP烧录软件: progisp 1.72
(百度云盘免费下载链接:PROGISP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xbX7V6qABuUMg0nO3t07Ag
3、USBASP驱动安装软件:zadig 2.4
(百度云盘免费下载链接:zadig-2.4: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eFpTzZU7ERWW3_B7WalFXA)
(如果百度云的下载不了,可以去我的CSDN下载中找 )
4、USBASP模块 :在淘宝10几块钱买的

第一步:编译程序,生成HEX文件

1)在IDE中打开你的程序,在“工具”中根据你的板子、芯片的型号进行修改,最后在编程器中选择“USBasp"。

2)打开“项目”-选择“编译”-“导出已编译的二进制文件",编译完成后,就可以获得HEX文件。

第二步:连接硬件,安装驱动

1)根据USBasp的引脚,与板子上的ICSP引脚对应相连。
ICSP有6个引脚,1-6号分别为MISO 、VCC 、SCK 、MOSI 、RST 、GND。
我所买的USBasp有10个引脚,找出以上对应6个引脚,与之连接。

2)将USBasp连接到电脑上,在“计算机”-“管理”-“设备管理器”中看连上之后,是否出现“usbasp”字样。一般会出现在“通用串行总线控制器”。
-》如果出现了,且没有出现“黄色小惊叹号”,说明已有驱动,usbasp可以正常连接使用。请可以直接跳到“第三步”。
-》如果出现了,且有惊叹号。首先右键点击“更新驱动程序”-“自动搜索更新”,如果找到可以更新的,直接下载更新。这个驱动一般没有也搜索不到,所以通常进入“3)”,也就需要自己安装驱动。
-》没有出现usbasp,请检查接线是否正确。

3)安装驱动。解压打开zadig,直接安装。打开可以看到如下界面

( 因为我已经安装好驱动,所有这个上面已经没有可选的了。)
没安装的,请先 在“1”位置找到你的usbasp,然后”2“就会显示出来,然后重点来了,在“3”中选择“libusb-win32",不要错选成了”winusb"! 再点击“Install WCID Driver",等待一段时间,它会提示 “install successfully”。驱动安装完成,设备中将出现“USBasp”。

第三步:Progisp 烧录程序

1)解压压缩包,选择Progisp的exe文件,打开,就会看到看到整个软件界面。
2)在“1”中选择对应的型号,我用的是ATmega 328P。
3)点击“2”读取编程器。一般按照前面的步骤,将usbasp驱动安装好了,且烧录的接线正确连接了,就可以看到“读取ID成功”。

当然如果出现:“没有发现编程器,请检查编程器是否接入”,这我想应该就是usbasp本身有问题,或者你选择的芯片有问题。

4)调入HEX文件。 点击“调入flash", 找到你编译的程序的hex文件保存的位置,选择”hex"。注意的是,选择不带“bootloader"的hex文件
之前有看到说,采用usbasp烧录,就不能用bootloader的,具体原因我也不大了解,我也没有尝试是否两种格式都允许。

5)调入之后,在软件中会提示调入完成。

6)不用设置其他任何参数,直接点击界面中的”自动“,进入自动编译,等待完成,完成之后会看到提示,已擦除,且成功写入。至此完成烧录。

其他补充:
1)关于usbasp驱动:我也看到且试过其他usbasp驱动,附件USBASP(百度云盘免费下载链接:usbasp)也是我找到的一个完整驱动,但我不知道具体使用方法,最后没看到效果,也许其他朋友需要,我就也分享出来了。直到我在arduino 中文社区看到有一个帖说用到这个国外的安装驱动软件,我才真正装好了驱动。原帖链接我找不到了,在历史记录里只有这个下载zadig软件的官网链接了:zadig

2)关于progisp软件:版本有很多,我用的是1.72,其他的1.6-1.8的应该都可以。我也有看到说要配置熔丝位的,要找翻arduino的文件夹找芯片avr的参数,确实很麻烦。但是这个烧录方法中,不需要各项配置,直接自动烧录即可.

网友A(2021-06-30):
大哥,不要盗csdn上面别人的东西,这样不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