问一下这个单片机程序能做到0-99.9秒表计数器吗?有错的话应该怎么改?

楼主(2019-11-21):
#include<STC15.H>
#include<INTRINS.H>
#include<GPIO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int unsigned int
#include<595hc.h>
uchar dat=0;
uchar cnt=0;
Uchar a=0;
sbit key=P3^2;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TMOD=0x00;
      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    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}
void Start(void)
{
if(key==0)
{
TR0=1;
}
else
{
TR0=0;
}
}
void main(void)
{
GPIO();
Timer0_init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start();
        if(TF0==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F0=0;
                cnt++;
if(cnt==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a==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cnt==2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dat==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a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Dis_buf[7]=a%10;
Dis_buf[6]=dat%10;
Dis_buf[5]=dat/10;
}
        }
}
单片机为STC15W4K32S4
下午实验室关门了,没来得及验证。麻烦问一下程序能做到0-99.9秒表计数器吗??有错的话应该怎么改???

网友A:
程序不全,好像缺少两个头文件呀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程序不全,好像缺少两个头文件呀

何止缺少头文件,不知道从哪里抄的片段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