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动车充电器疑难问题

楼主:
为了防止“炸管”,电动车充电器在220V电源串入40W灯泡,断开光耦和3842的1脚的连接,通220V后次级有输出了,但马上40W灯泡贼亮贼亮的,随后次级输出滤波电容(62V/470u)剧烈爆炸!!!灯泡烧毁。奇怪的是除这个电容损坏以外其它元件都没坏!电源串灯泡一般的解释是保护场效应管,电容爆炸可能是输出电压失控超压爆炸,但220V灯泡即使直接接到220V电源上也不至于立即烧毁呀?灯泡的超高电压是哪里来的?敬请高人解惑!

网友A(2019-11-21):
有原理图吗?发来看看啊

网友B:
我的理解,正常pwm时微亮是不是全导通,断开反馈,后级电压超过电容耐压所以爆了,这时pwm是100%所以,长亮是全导通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我的理解,正常pwm时微亮是不是全导通,断开反馈,后级电压超过电容耐压所以爆了,这时pwm是100%所以,长亮 ...

220V灯泡即使直接接到220V电源上也不至于超常的亮而烧毁呀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有原理图吗?发来看看啊

苦于找不到原理图,板子上数据是一点点复原的

网友D:
灯泡只是个电阻,与220V无关,这样看炸元件就不奇怪了。

网友E:
只能说串入的灯泡钨丝无法承载线路过大电流

网友F:
牛X:断开光耦和3842的1脚的连接

你看过3842的手册吗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E:
只能说串入的灯泡钨丝无法承载线路过大电流

灯泡直接220也正常发光呀?

网友C:
引用 网友F:
牛X:断开光耦和3842的1脚的连接

你看过3842的手册吗?

3842单独接电源8脚有5V,1脚7V,接入220V电路1脚0V次级无输出

网友E:
引用 网友C:
灯泡直接220也正常发光呀?

直连 AC 220V与串入充电器电路又不一样,灯泡可以等效于一个电阻,如串入电路中要考虑它能否承载线路中充电器正常接入的最大电流,与充电器短路灯泡表现不同,此时灯泡就好比保险电阻的作用一样。

网友G:
灯泡烧毁真是非常神奇的现象,你说的电源短路也就220V,灯光保持正常发光就OK。想来想去有3种可能:
1、串联回路处于保护工作状态,断续取电,灯泡上的电流是断续的,这种闪烁的供电是会造成灯泡烧毁;
2、串联回路变成倍压电路,或者变压器的自感电动势反到了供电回路;电容倍压不好说清,电感升压想到高中师傅用1只1.5V电池串镇流器上,断开暖间点亮一个220V的白炽灯泡。
3、灯泡本来就差不多到寿命了。
以上你也想一下,仅供参考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灯泡烧毁真是非常神奇的现象,你说的电源短路也就220V,灯光保持正常发光就OK。想来想去有3种可能:
1、串 ...

第一种情况的可能性不大。第三种情况偶然性的可能大。第二种情况倒是值得考虑的,高频变压器的自感电动势和市电叠加了,,,,,,,,

网友C:
引用 网友G:
灯泡烧毁真是非常神奇的现象,你说的电源短路也就220V,灯光保持正常发光就OK。想来想去有3种可能:
1、串 ...

还有一个现象,当灯泡发出超常的强光之后我看到220V的功率表指示330多瓦!!??“灯泡发出超常的强光”可以否定“灯泡本来就差不多到寿命了”说法的可能。220V/40W灯泡串联充电器接入220V市电,功率表怎么会显示330W???不好解释!40W灯泡发出超常的强光,功耗肯定大大超过40W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