菜鸟,希望大佬回答一点串口DMA的知识?

楼主(2019-11-21):
刚学习DMA   DMA的优点是不是就是减少了中断的次数 ,只在开始和结束时处理 。 那是不是只有接收数据时 DMA的作用才能显示出来 。

网友A:
简单地说:你管理着2人,其中1人A搬砖,另1人B搬石头,你在玩游戏,A搬完一块砖,请示你一次,烦不烦?现在有了DMA,你可以说A,搬完一堆砖在请示,A自己就去干活了,你就可以安心的玩游戏了。

网友B:
楼上解释很清晰,DMA可减少占用CPU时间,让CPU去做更有效的事。DMA(Direct Memory Access,直接内存存取),不光是接收数据,发送数据也是可以发挥优势的。

网友C:
沙发说得很形象。
再补充一点:
A搬砖,不一块一块地请示,直到搬完了才请示你了!
但A搬砖要通过一个过道,他提出要求:搬砖时,不许你再用这个过道。否则中途A就撂挑子不干了!
DAM需要你让出总线(或其它什么相关的),由外设专用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