纯数字电路 倒计时器问题

楼主:
纯数字电路 数电课设 不使用单片机
用十进制计数器74ls192做的上限99:59的可预置初值倒数计时器
正向加法的时候 加了与门实现秒0110进位满足60进制 但倒计时过程中02-01-00就变99而非预想59

进位可以清零 借位怎么实现??

尝试用置74ls192置数6然后倒数 但发现6543210后又是9876543210

想知道怎么可以0变回预置6 或者小改动实现60进制倒数。?

求教求教

网友A(2019-11-22):
数字电路考验的是硬件线路接法

网友B:
简单:做一个置数59,回0时就触发它。这样就回到59了。
其实正向反向道理都一样,正向计满,要清0;反向过0,要回满。
一个要做清0的动用,一个要做回满的动作而矣!
清0做一个CLR就可以了,而芯片上恰好有CLR引脚!
回满就没有办法了吗?芯片上的SET引脚是干吗用的?
还是学习太机械了,太死板,脑子不够用。

网友B:
问题说了一半。
另一个是怎么知道是0,是满,留给你吧?

网友C:
我也很好奇!

网友D:
用可预置的计数器,设置预置初值为59,当计数到00时,用逻辑电路判断出结果后使预置装载信号LD为0,装载完成后使LD变为1

网友E:
我给你来个试试

网友F(2023-03-03):
引用 网友B:
简单:做一个置数59,回0时就触发它。这样就回到59了。
其实正向反向道理都一样,正向计满,要清0;反向过 ...

192上没有set引脚吧

网友G:
建议你熟练一下FPGA、Verilog或VHDL,编译后看一下RTL图,然后74芯片按照此图接线。

网友H:
使用可预置减法计数器,再加数字比较器、逻辑门控制就可以实现,译码器可以驱动数码管,80、90年代的到计时就是这样做的,还可以暂停呢,比如球场计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