DMA控制M2M,M2P

楼主(2019-11-21):
DAM控制器
内存到内存空间
1、在flash中定义好要传输的数据,在SRAM中定义好用来接收flash数据的变量。
2、初始化DMA,主要配置DMA初始化结构体。
3、编写比较函数。
4、编写main函数。
typedef struct
{
  uint32_t DMA_PeripheralBaseAddr; //外设地址   数据目标地址

  uint32_t DMA_MemoryBaseAddr;     /*存储地址   数据来源地址*/

  uint32_t DMA_DIR;                /*传输方向*/

  uint32_t DMA_BufferSize;         /*传输数目*/

  uint32_t DMA_PeripheralInc;      /*外设地址增量模式*/

  uint32_t DMA_MemoryInc;          /*存储器地址增量模式*/

  uint32_t DMA_PeripheralDataSize; /*外设数据宽度*/

  uint32_t DMA_MemoryDataSize;     /*存储器数据宽度*/

  uint32_t DMA_Mode;               /*模式选择*/

  uint32_t DMA_Priority;           /*通道优先级*/

  uint32_t DMA_M2M;                /*存储器到存储器模式*/
}DMA_InitTypeDef;
//DMA1_Channel6 初始化函数
//从FLASH传送数据到SRAM
void DmaConfig(void)
{
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;
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SRAM_SIZ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FLASH_SIZ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SRC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BufferSize = BUF_SIZ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Word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Word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ode = DMA_Mode_Circular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Medium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2M = DMA_M2M_Enable;

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6, &DMA_InitStruct);

    DMA_ClearFlag(DMA1_FLAG_TC6);
    DMA_Cmd(DMA1_Channel6, ENABLE);
}

//从flash发送数据到USART
void PTOM_DmaConfig(void)
{
  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;

    RCC_AHBPeriphClockCmd(RCC_AHBPeriph_DMA1, ENABLE);
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BaseAddr = (uint32_t)USART1_BASE_DR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BaseAddr = (uint32_t)SEND_USART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DIR = DMA_DIR_PeripheralDST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BufferSize = USART_BUF_SIZ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Inc =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Inc = DMA_MemoryInc_Enabl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eripheralDataSize = DMA_PeripheralDataSize_Byt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emoryDataSize = DMA_MemoryDataSize_Byte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ode = DMA_Mode_Normal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Priority = DMA_Priority_Medium;
    DMA_InitStruct.DMA_M2M = DMA_M2M_Disable;

    DMA_Init(DMA1_Channel4, &DMA_InitStruct);

    DMA_ClearFlag(DMA1_FLAG_TC4);
    DMA_Cmd(DMA1_Channel4, ENABLE);

}
//串口初始化,但不使能中断
void Usart_Config(void)
    {
  //GPIO端口设置
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    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  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RCC_APB2Periph_USART1|RCC_APB2Periph_GPIOA, ENABLE);    //使能USART1,GPIOA时钟

    //USART1_TX   GPIOA.9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9; //PA.9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_PP;    //复用推挽输出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GPIOA.9

  //USART1_RX      GPIOA.10初始化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GPIO_Pin_10;//PA10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IN_FLOATING;//浮空输入
  GPIO_Init(GPIOA, &GPIO_InitStructure);//初始化GPIOA.10

   //USART 初始化设置
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115200;//串口波特率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//字长为8位数据格式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//一个停止位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//无奇偶校验位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//无硬件数据流控制
  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    //收发模式

  USART_Init(USART1, &USART_InitStructure); //初始化串口1
  USART_Cmd(USART1, ENABLE);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串口1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