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写一个滚动数码管滚动11位电话号码的程序,但想了半天没想出来

楼主:
单片机原理图已上传,滚动的时候就像是滚动love you一样滚动
以前一位老哥写的程序,但我有点小白没看懂,主要是一些语法没学比如static,按位转换等。可否求一个简单的程序或者可以解释详细一点,谢了
  • #include <reg51.h>
  • #include <intrins.h>
  • 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  • 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  • #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
  • sbit PinLE_Data = P2 ^ 6;
  • sbit PinLE_Comm = P2 ^ 7;
  • uchar code ucTabNumber[16] = {
  •   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
  •   0x7f,0x6f,0x77,0x7c,0x39,0x5e,0x79,0x71
  • };
  • // @12.000MHz
  • void Delay2ms(void) {
  •   uchar i, j;
  •   i = 4;
  •   j = 225;
  •   do
  •   {
  •     while (--j);
  •   } while (--i);
  • }
  • #define DISPALY_SPEED    60   // 决定显示速度
  • #define SEG_LENGTH        6   // 数码管位数
  • #define SET_74HC573(data, le)   {P0 = data; le = 1; _nop_(); le = 0;}
  • void Display(uchar *p_ucArr) {
  •   uchar i;
  •   uchar ucTemp;
  •   static uchar s_ucPosition;    // [0,11] 定位
  •   static uint s_uiCount;        // 计数
  •   for (i = 0; i < SEG_LENGTH; i++) {
  •     if ((s_ucPosition + i) < (SEG_LENGTH - 1)) {
  •       ucTemp = 0x00;
  •     } else if ((s_ucPosition + i) > ((SEG_LENGTH << 1) - 2)) {
  •       ucTemp = 0x00;
  •     } else {
  •       // 有效内容
  •       ucTemp = ucTabNumber[*(p_ucArr + ((s_ucPosition + i) - (SEG_LENGTH - 1)))], PinLE_Data;
  •     }
  •     SET_74HC573(0xff, PinLE_Comm);            // 先关闭公共端
  •     SET_74HC573(ucTemp, PinLE_Data);            // 赋值
  •     SET_74HC573(~(0x01 << i), PinLE_Comm);        // 打开公共端
  •     Delay2ms();   // 显示
  •   }
  •   // 计数控制速度
  •   s_uiCount++;
  •   if(s_uiCount >= DISPALY_SPEED) {
  •     s_uiCount = 0;
  •     // 控制有效定位
  •     s_ucPosition++;
  •     if(s_ucPosition >= ((SEG_LENGTH << 1) - 1)) {
  •       s_ucPosition = 0;
  •     }
  •   }
  • }
  • /*
  • * 将数字按位转换成数组
  • * ulNumber:原数字
  • * *p_ucArr:数组地址
  • */
  • void Transformation(ulong ulNumber, uchar *p_ucArr) {
  •   *p_ucArr = ulNumber / 100000;
  •   p_ucArr++;
  •   *p_ucArr = ulNumber % 100000 / 10000;
  •   p_ucArr++;
  •   *p_ucArr = ulNumber % 10000 / 1000;
  •   p_ucArr++;
  •   *p_ucArr = ulNumber % 1000 / 100;
  •   p_ucArr++;
  •   *p_ucArr = ulNumber % 100 / 10;
  •   p_ucArr++;
  •   *p_ucArr = ulNumber % 10;
  • }
  • void main(void) {
  •   uchar ucArr[6] = {0};
  •   ulong ulNumber = 187732;
  •   // 初始化数码管-关闭显示
  •   SET_74HC573(0xff, PinLE_Comm);
  •   SET_74HC573(0x00, PinLE_Data);
  •   // 将数字按位转换成数组
  •   Transformation(ulNumber, ucArr);
  •   while (1) {
  •     // 显示数组中的数字
  •     Display(ucArr);
  •   }
  • }

原理图如下

网友A(2019-11-22):
C语言不懂得地方就先学,学会了在看程序,“小白”不是接口,学习还是要靠自己

网友B:
把love you和程序再加上you就够11位了。

网友C:
方案简单:假设你的显示屏只有N位(N=8),滚显示N+X-1位(X=3,N+X=1位)。
1、做2N+X-1位一个显示缓冲区(2N+X-1=18位)。放显示的LED码,注意N+X位之后要重头重复放N-1位,如:1234567890A1234567)。
2、要点:不要将需要显示的内容直接送屏,而是送入这个缓冲区。
3、显示屏只从这个缓冲区中取8位进行显示。
4、滚动的方式有两种:
4.1、做个显示屏指针P,让P每间隔一个时间+1,并从1到N+X (1-11)之间变化,显示屏以P为起点在缓冲区中取数字显示。目的:无论P=?,你取到是总是电话号码中的连续8个值在显示,全每次后移了一位。
4.2、每间隔一个时间你让缓冲区中的显示码前移一个字节,显示屏总是取前N(8)个显示码显示。
关键点:2N+X-1缓冲区!
做程序关键是方案,写程序很容易,要明白道理。

网友D(2022-08-24):
#include <STC89C5xRC.H>
#include "intrins.h"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
sbit duan=P2^6;
sbit wei=P2^7;
uchar code tab[18]={0x06,0x6f,0x7f,0x06,0x06,0x06,0x6d,0x66,0x5b,0x06,0x5b,0x6f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,0x00};
//共阴极数码管段码表
uchar idata dis_buf[6]={17,17,17,17,17,17};
//显示缓冲区数据(十进制)
void delayms(uint i) //延时1ms函数
{
                uint j;
        for(;i>0;i--)
for(j=120;j>0;j--)
{;}
}

void main() //主函数
{
        uchar k,m,n,bitcode,segcode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n=0;n<17;n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uf[0]=dis_buf[1]; //数据移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uf[1]=dis_buf[2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uf[2]=dis_buf[3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uf[3]=dis_buf[4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uf[4]=dis_buf[5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_buf[5]=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m=0;m<100;m++) //100次扫描,大约600m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code=0xfe; //起始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or(k=0;k<6;k++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0xff; //消影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gcode=dis_buf[k]; //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tab[segcode]; //送段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u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bitcode; //送位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ms(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tcode=_crol_(bitcode,1); //更新位码,准备显示下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}
  }
}

网友E:
画个流程图就能解决问题了,为什么不动手画一个呢?

网友F:
用指针的方式就解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