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52RC单片机问题求助

楼主(2019-11-21):
代码如下  #include "reg52.h"

void UartInit(void)
{
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ES=1;
        EA=1;
}
void main()
{
UartInit();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Uart() interrupt 4
{

        P1=SBUF;
        RI=0;
        SBUF=P1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}
烧录提示如下
正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...
  单片机型号: STC89C52RC/LE52RC
  固件版本号: 4.3C

当前芯片的硬件选项为:
  . 当前的时钟频率: 7.332MHz
  . 系统频率为12T(单倍速)模式
  . 振荡器的放大增益不降低
  . 当看门狗启动后,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
  .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
  .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
  . P1.0和P1.1与下次下载无关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不擦除用户EEPROM区

  单片机型号: STC89C52RC/LE52RC
  固件版本号: 4.3C

正在重新握手 ... 成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[0.765"]
当前的波特率: 9600
正在擦除目标区域 ... 完成 !                [0.312"]
正在下载用户代码 ... 完成 !                [0.827"]
正在设置硬件选项 ... 完成 !                [0.063"]

更新后的硬件选项为:
  . 当前的时钟频率: 7.332MHz
  . 系统频率为12T(单倍速)模式
  . 振荡器的放大增益不降低
  . 当看门狗启动后,任何复位都可停止看门狗
  . MCU内部的扩展RAM可用
  . ALE脚的功能选择仍然为ALE功能脚
  . P1.0和P1.1与下次下载无关
  . 下次下载用户程序时,不擦除用户EEPROM区

  单片机型号: STC89C52RC/LE52RC
  固件版本号: 4.3C

操作成功 !(2019-11-21 21:53:47)

用串口助手点灯 灯乱亮 求大神帮助

网友A:
看看内部时钟频率设定和波特率是否匹配。

网友B:
1、检查串口接收是否正常
2、串口助手是不是以16进制的方式发送的

网友C:
程序没有什么问题,串口助手是HEX模式,可能是楼主没适应P1接LED的反码表示,可以加一个中间变量取反处理。
#include "reg52.h"

void UartInit(void)
{
        TMOD=0x20;
        TH1=0xfd;
        TL1=0xfd;
        TR1=1;
        SCON=0X50;
        ES=1;
        EA=1;
}
void main()
{
        UartInit();
        while(1);
}

void Uart() interrupt 4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RI=0;
        i=SBUF;
        P1=~i;//LED低电平亮
        SBUF=i;
        while(!TI);
        TI=0;
}

网友D:
可以加一个中间变量取反处理。

网友E:
前面几位朋友给出的建议值得参考,但是还有一点需要注意,楼主实际已经给出了答案:串口设置和实际时钟不统一。

STC89C52RC没有内部时钟,只能用外部时钟,而且上面这个芯片版本也很旧了。

另外我不明白为什么要把“while(!TI);”放在串口中断里面?你们学习是从哪里学的?真怀疑自己是不是落伍了!

下面这段代码可以试试:
由于没有实际测试7.332Mhz,有什么问题还请帮忙修改。

#include <intrins.h>
#include <reg51.h>

#define FOSC 7332000UL
// #define FOSC 11059200UL
#define BAUD 9600
// 9600bps@FOSC
void UartInit(void) {
  SCON = 0x50;
  TMOD &= 0x0f;
  TMOD |= 0x20;
  TL1 = 256 - (FOSC / 12 / 32 / BAUD);  // 0xfe@7.332MHz
  TH1 = TL1;
  ET1 = 0;
  ES = 1;
  TR1 = 1;
}

void Uart_Isr() interrupt 4 {
  if (RI) {
    RI = 0;
    P1 = SBUF;
    _nop_();
    SBUF = P1;
  }
  if (TI) {
    TI = 0;
  }
}

// 主函数
void main(void) {
  UartInit();
  EA = 1;
  while (1) {
  }
}

楼主:
谢谢各位大佬的帮助