箭头指的那个是什么元器件?求大神帮助

楼主(2019-11-21):
箭头指的那个是什么元器件啊,求名称,万分感谢!

箭头所指

箭头所指

网友A:
2 PIN(排针)+短接帽

网友B:
应该是一个短路焊盘

网友C:
跳线,板子调试时方便络铁焊接。一络铁就连起来了。

网友D:
可能是2pin排针 用来跳线使用

网友E:
这个是自定义的元件图形,并不是很规范。其用途无非就是一个临时短接线。

网友F:
像是一个短路点

网友G:
是2pin排针 用来跳线使用

网友H:
一个短接点,一般是2.54mm的2PIN排针,PCB上放两个2.54mm间距的通孔就好了,焊上排针,用跳线帽短接

网友I:
选择控制USB接口供电的两个临近焊盘

网友J:
条线帽或短路点

网友K:
我经常这样用,就是楼上几位说的。

网友L:
用来短接的,不知道叫什莫

网友M:
是一个跳线帽