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单片机怎么用延时做按键长按延时?

楼主(2019-11-21):
大神们你们好,本人单片机新手,在做万年历的时候为了节省一个按键,想把加的那个按键,做成功能是:单次按下只加一次,长按开始快速递增,但是只能做出来前半部分功能,关于这个功能的代码如下:
        if(i==333)
                  {        if(KEY2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oto j;
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EY2)
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}

j :{;}

求解答,问题比较白痴,希望不要笑话哈哈,感谢大家

网友A:
检测时给个时间比如超过300mS算长按,小于300算短按。操作时再调整.

网友B:
按键是怎么扫描,怎么消小抖的呢?

如果是用定时器方式,很好办的;确认按键位置后,时间长短根据进中断次数即可区分长按键和短按键。

网友C:
用状态机进行扫描

网友D:
你这按键问题比较大呀

网友E:
if(i== 300)然 厚if(KEY2 ==1)i=0
else whlle(!KEY2){ i++}

你的定义的变量  i  是什么?是按键时间还是计数器

网友F:
给你一个长、短按键示例参考。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数据类型u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数据类型uchar
#define key_S 5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短按(约20ms)
#define key_L 16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(约2/3s)
#define key_M 11000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宏定义长按间隔(约1/3s)
sbit key1=P3^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加键
sbit key2=P3^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减键
uchar num=1;

void keysca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{
        static uint count1=0,count2=0;        //计数变量
        if(!key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1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1>=key_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<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1=key_M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1>key_S && count1<key_L)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<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1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清0
        }
        if(!key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2++;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2>=key_L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长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2=key_M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抬起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count2>key_S && count2<key_L)//短按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um>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--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count2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清0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2MHz晶振主循环周期33~41us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按键扫描
                P1=~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LED低电平显示
        }
}

网友G:
1、别人的按键动作,你是无法延时的,因为你不能控制别人的手。
2、按键后是否响应却是你可以控制的。
3、检测到按键后,你就起动一个定时器,定时器动作后,你再响应按键的“动作需求”,这就OK了。当然你还要考虑中途取消等等问题,这是你需要做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