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有朋友能介绍一下PN532对UID卡的读写吗

楼主(2019-11-21):
我最近在写一个c51的程序 ,功能很简单:就是读取一个卡片的UID号 然后把它的卡号写进UID卡的0扇区里的UID位置.
但是有好几个问题:
UID好像要开后门的,,我在网上搜来搜去说什么7个字节之类的 不知道是什么意思
而且读写的里面有区块号 是0-63还是1到64呢?

不知道他是怎么读写的....实在不行 去扒一下上位机?....

网友A:
要看是否允许你写,从UID的字面上来看:通常不允许。否则还能称其为UID呢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要看是否允许你写,从UID的字面上来看:通常不允许。否则还能称其为UID呢?

不是的 这个卡是专门制造出来用来复制卡用的 有后门可以改写0扇区的UID内容 但是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具体的方法 只有写普通M1卡的指令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不是的 这个卡是专门制造出来用来复制卡用的 有后门可以改写0扇区的UID内容 但是我在哪儿都找不到具体的 ...

UID卡和普通IC卡的区别就是第0扇区内容可写,而且写的方法就和操作普通扇区一样,验证块3密码后直接写就可以,当然要注意控制字节是否允许写内容,有些情况下的读卡器会有检测卡片是不是uid卡的操作(我之前遇到过),他的操作就是往第0扇区0块写数据,如果能写入就认为是复制的卡,复制的卡就不好用了,解决办法也很简单,修改密码和控制字节就可以了

网友B:
UID和普通IC卡的区别就是第0扇区的第0快可写,写数据的方法和写其他扇区的方法是一样的,验证密码即可进行操作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UID卡和普通IC卡的区别就是第0扇区内容可写,而且写的方法就和操作普通扇区一样,验证块3密码后直接写就 ...

咳咳 据我了解你说的那种直接用普通写卡指令就可以写0扇区0块的的是CUID卡 是UID卡的更高级版本
UID卡要写0区块是要有后门指令的,用了后门指令可以绕过密码直接读写,要是没有走后门指令它的表现就和普通M1卡一样了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咳咳 据我了解你说的那种直接用普通写卡指令就可以写0扇区0块的的是CUID卡 是UID卡的更高级版本
UID卡要 ...

我是从那个宝上买的那种uid卡片,我没了解过你说的这个后门指令,按理说M1卡类似的设计都是验证密码以后就可以操作了

网友C(2021-02-22):
引用 楼主:
咳咳 据我了解你说的那种直接用普通写卡指令就可以写0扇区0块的的是CUID卡 是UID卡的更高级版本
UID卡要 ...

老哥现在搞明白咋回事了吗  最近也在学习这个  UID卡需要特别的指令写扇区0的0块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