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ultisim10安装出现问题No software will be installed or removed怎么解决

楼主(2019-11-21):
第一次安装了multisim,后来删了,在安装会出现No software will be installed or removed.  各位大佬,怎么解决

网友A:
泄载不完全导致不能重装,运行泄载文件或运行安装软件时选择点击卸载按扭

网友B:
打开这个软件的安装包,里面有十几个安装文件
每个都打开,到了安装界面就选择卸载,每个都卸载一次,最后,再重新安装

网友C:
注册表删了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