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这个程序有什么问题吗?想做一个小鸟归巢的花样流水灯程序,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...

楼主(2019-11-22):
#include <REGX52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;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;

uchar step = 0, Timer = 0;
uint i = 0, j = 0;

void main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
        TH0 = -9;
        ET0 = 1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step = 0;
        i = 0;
        j = 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01 << i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80 | 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&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2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C0 | 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3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E0 | 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4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0 | 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5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8 | 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6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C | (0x01 << 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 = i + 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i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7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8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0xFF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while (step == 9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Timer == 100)
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 = ~P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imer = 0;
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7;
      i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 (j == 7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j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 (step == 1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tep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IntT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TH0 = -9;
        Timer++;
}

想做一个小鸟归巢的花样流水灯程序,但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导致protues仿真效果不正确...

网友A:
电路图是怎样的?

网友B:
TH0 = -9;     为什么要等于-9