输入电压3V.控制继电器.求程序思路

楼主(2019-11-22):
(无正文)

网友A:
这个设计方案就是有问题的,如果电压在280V附近,你的继电器是不是会变成电铃。
中间需要有“斯密特”特性。
这个问题,一个运放也能解决。当然你用单片机做也可以,只是复杂了一点。

网友B:
好奇什么负载采用高就380低就220而不是自适应稳压输入 ?
只根据电压来切换至于用单片机装13么 ?
附图上的文字描述有点不是一个意思,至于220V<3.1V<380V更是不懂

网友C:
这玩意还是需要看具体工作环境吧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