单片机与外部设备连接问题

楼主(2019-11-22):
单片机如何连接外部设备?并且能够调节不同功率大小?,例如同时控制一个烤灯,一个直流电机,两个设备的使用功率不同,该怎么把他们和单片机连接起来?
跪求大佬交交

网友A:
1、先不要考虑单片机,因为单片机的输入能力是有限的。
2、先用其它方式做出“控制方案”。
3、再将“控制方案”的输入,做成单片机能够输出的形式(低电压、弱电流输出)。
OK了!

网友A:
在你提问3小时43分后,又有个提出了类似问题,我做出了标准答案,你找一下。

网友B:
可使用DAC转换控制或PWM控制

网友C:
您好,这个你使用双向继电器模块就可以了,通过继电器的吸和,控制不同的外设。

网友D:
从你提出的问题的方式看,你知识储备暂时还不够,不适宜做这样的东西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1、烤灯供电是多少?功率多大
2、电机供电是多少?功率多大
3、采用什么单片机做主控?

这只是做了个比方,谢谢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起来吧可怜的孩子,请问会看书么 ?如果真做伸手党的话随便找个公司就可以。

谢谢您的建议

网友G:
你需要的是专用的控制器

网友E:
1、烤灯供电是多少?功率多大
2、电机供电是多少?功率多大
3、采用什么单片机做主控?
4、温度控制精度要求是多少?
5、电机的作用是什么?

网友H:
附件是一个可控硅调功率的电路为你参考,功率大小同可控硅型号有关。此电路是量产过的。

网友F:
起来吧可怜的孩子,请问会看书么 ?如果真做伸手党的话随便找个公司就可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