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修改Altium Designer18原理图的参考位置

楼主(2019-11-22):
现在移动元件的时候,参考点在左边,我想将参考点改到正中间,该怎么修改

网友A:
正常建封装的时候,原点都是在左下角的,你要改的话就进封装库中把这个元件的原点改到中间

网友B:
重新设置一个

网友C:
建议还是放在左边,放到中间没用,放在左边可以知道元件的边界

楼主:
  在哪里设置?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正常建封装的时候,原点都是在左下角的,你要改的话就进封装库中把这个元件的原点改到中间

  那个是封装的,这个是原理图的

楼主:
怎么修改?

网友D:
点右下角面板“panels"——元器件”Components“
选择当前元件所在的元件库,选择当前元器件,右键,编辑”Edit..."
点左上角菜单“编辑”——”设置参考点“——选择你要的选项
保存
如果没有权限编辑,可以在原理图界面,先用菜单“设计”——“生成原理图库”,然后再对库里的元件编辑保存,最后安装,再使用。
希望能帮到你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建议还是放在左边,放到中间没用,放在左边可以知道元件的边界

  如果我想改是否有办法呢?

网友E:
在原理图库里重新拖动元器件位置,拖到十字中心位置