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T2中断的问题

楼主(2019-11-22):
请问为什么我的程序不能实现T2定时闪烁功能,如果我加上T2MOD=0的话会报错;求大佬指点
#include<reg52.h>
#define led P2
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;
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;

uint count;

void Timer2Init(void)                //50??@12.000MHz
{
     //T2MOD = 0;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   T2CON = 0;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?
        TL2 = 0xB0;                //??????
        TH2 = 0x3C;                //??????
        RCAP2L = 0xB0;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
        RCAP2H = 0x3C;                //???????
        EA=1;
        ET2=1;
        TR2 = 1;                //???2????
}

void init() interrupt 5
{
        count++;
        if(count==2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led=~led;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 Timer2Init();
         while(1);
}

网友A:
<reg52.h>头文件里面没有T2MOD

网友B:
因为头文件 reg52.h中根本就没定义有T2MOD这个寄存器

网友C:
定时器不是这样用的呀

网友C:
不管是t1,t2,都是TMOD,没有t2mod...

网友C:
对T2进行定时使用时,TMOD=Ox10,对于TCON可以进行位寻址,可对其中的TR1=1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