做一个控制器用到usart-GPU串口屏,程序写好后试验发现只能显示一个画面

楼主(2019-11-22):
做一个控制器用到usart-GPU串口屏,程序写好后试验发现只能显示一个画面,程序一直在发送一组画面指令,现将发送程序和视频发出来,求高手指点,发送程序也是用的官方提供的,不知如因
下面是主程序:

int main(void)
{
    __int8 i;

          delayInit(72);//设置时钟频率
         Usart2_Init(115200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下面是发送界面,程序不向下运行,一直停在这个地方发送,不能进入while中去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   GpuSend("CLS(0);BOXF(0,0,260,354,3);SBC(3);DS24(0,0,'鑫佳消防',5);PL(0,30,250,30,15);\
  DS32(35,70,'转管控制器',4);PL(0,145,250,145,15);DS16(40,155,'中野电子工作室制作',5);\r\n");//界面

    while(1)
    {

        watchdogFeed();//看门狗

          if(out_1==0)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ina!=0&&Time_ina%(k_on/10)==0)x9c104s_dec(1);

             }

      if(out_2==0)
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Time_inb!=0&&Time_inb%(K_os/10)==0)x9c104s_dec(1);

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Mor_serve();//数据显示
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下面程序用的是官方提供的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GpuSend(char * buf1)
{
    char i=0;
        while (*buf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 (buf1[ i]!=0)
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_SendData(USART2,buf1[ i]);   // 串口2

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USART_GetFlagStatus(USART2,USART_FLAG_TXE)==RESET);{};//等发送完成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++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return;

        }
}

下面是运行的图片

网友A:
作',5);\r\n\0");//试试这样子

楼主:
我试过没起作用

网友A:
char  a [ ] = "CLS(0);BOXF(0,0,260,354,3);SBC(3);DS24(0,0,'鑫佳消防',5);PL(0,30,250,30,15);\
  DS32(35,70,'转管控制器',4);PL(0,145,250,145,15);DS16(40,155,'中野电子工作室制作',5);\r\n";

GpuSend(a)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