基于51单片机的抢答器(程序+仿真)

楼主:
    本程序是基于51单片机的8位抢答器,仿真软件用proteus8.0以上的版本打开,若软件版本过低,可参考PNG格式图片绘制仿真图。
    开机时数码管显示EA一段时间,然后显示00。第一步,按K_3或者K_2设定思考时间(总时间),K_3按一次加5秒,K_2按一次减5秒。第二步,设定好时间后按K_1确认开始。在3秒之后进入总时间计时,时间到后无人抢答自动结束。按k1~k8抢答,数码管显示抢答号数。最后,按K_4清零……
    但是就怕别人在开始的时候一直按着抢答键不放,然后开始时直接抢成功,所以有没有大神帮我解决这个问题?

网友A(2019-11-22):
就像正在喊预备开始一样,你喊着预备,我就开始按着不放了,等你喊开始,我已经是成功了……怎么解决这个bug问题?

网友B:
可以在K1按下前扫描按键,对已按下的设置为无效。
一般是没这个开始键而用人喊的,也就是个大概时间,对总提前按键的做处罚。

网友A:
这是原代码?希望各位大神帮我修改,解决问题
#include <reg51.H>
sbit k1=P1^0;
sbit k2=P1^1;
sbit k3=P1^2;
sbit k4=P1^3;
sbit k5=P1^4;
sbit k6=P1^5;
sbit k7=P1^6;
sbit k8=P1^7;
sbit k_1=P3^0;
sbit k_2=P3^1;
sbit k_3=P3^2;
sbit k_4=P3^3;
sbit beep=P3^7;
unsigned int ms;          //毫秒
unsigned int s,t0;              //显示值
unsigned char biaozhi,buzhou=0;        //抢答标志,步骤
unsigned char led[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,0x40};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t)//延时
{
    unsigned int i,j;
    for(i=0;i<t;i++)
    for(j=0;j<110;j++);
}
void disp()//显示
{
   unsigned int ge,shi;
   ge=s%10;          //提取个位
   shi=s/10;  //提取十位
   P2=0xfe;
   P0=led[ge];  //显示个位
   delay(5);
   P2=0xfd;
   P0=led[shi];        //显示十位
   delay(5);
}
void ea()//显示开机界面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ci;
        while(ci<200)//循环200次(持续一段时间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2=0xfe;
                P0=0x77;  //显示A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P2=0xfd;
                P0=0x79;        //显示E
       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       ci++;
        }
}
void keys()        //抢答按键
{ /*抢答之后显示数值,改变标志终止抢答*/
    if(k1==0&&biaozhi==0){s=1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2==0&&biaozhi==0){s=2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3==0&&biaozhi==0){s=3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4==0&&biaozhi==0){s=4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5==0&&biaozhi==0){s=5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6==0&&biaozhi==0){s=6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7==0&&biaozhi==0){s=7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    if(k8==0&&biaozhi==0){s=8;biaozhi=1;beep=0;delay(500);beep=1;}
}
void set_time()        //设置时间,一次5秒
{
   if(k_2==0&&biaozhi==0&&s>0)
   {
      while(k_2==0);
          s-=5;
   }
   if(k_3==0&&biaozhi==0&&s<95)
   {
      while(k_3==0);
             s+=5;
   }
}
void main()
{
/*配置定时器*/
  TMOD=0x01;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
  EA=1;
  ET0=1;
  ea();//开机显示EA
  while(1)
  {
     if(buzhou==0)         set_time();
         if(k_1==0&&biaozhi==0&&P1==0xff&&s!=0)//开始抢答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while(k_1==0);
                 for(t0=3;t0>0;t0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2=0xfe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=led[t0]; //3秒倒计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p=0;delay(80);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delay(1000);
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P2=0xfc;
                 P0=0x40;
                 beep=0;delay(1000);beep=1;
                 buzhou=1;
             TR0=1;        //打开定时器开关
         }
         if(P1!=0xff&&buzhou==1&&t0==0) //抢答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TR0=0;//关闭定时器开关
             keys();
                 buzhou=3;
         }
         if(k_4==0)        //清除
     {
            beep=k_4;
                while(k_4==0);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s=0;
                biaozhi=0;
                buzhou=0;
                beep=1;
     }
         disp(); //显示
  }
}
void zhongduan() interrupt 1
{ /*启动定时器*/
  TH0=(65536-50000)/256;
  TL0=(65536-50000)%256;//50000=50毫秒
  ms++;
  if(ms==20&&s>0)//50毫秒x20次=1秒
  {
        ms=0;
    s--;  //倒计时
        if(s==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   biaozhi=0;
                buzhou=0;
                beep=0;
        }
  }
}

网友C:
暂时没下载你的zip,所以说的不一定准确,你可以用状态来区分时间段,在抢答之前的时间段,在主函数的"while(1){}"循环里面检测“if(P1 != 0xff)"来判断是否有人按下按键。

网友D:
很简单:只以开关的边沿信号为准,不认开关的电平信号。

网友D:
学过触发器与锁存器吗?道理可以借鉴。
只认边沿,不认电平也不是最佳方案。留下空间,让你自己再发恢一下。点到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