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多任务os源程序

楼主(2019-11-22):
调用系统服务使任务切换时不保存寄存器变量
中断服务执行任务切换时,保存寄存器变量
支持7个任务,支持7级中断嵌套
基于优先级调度,0号任务具有最高优先级
包含K_FLG K_SEM K_MSG K_TMO这几个系统服务,每种类型的系统服务最多提供16个

#define _IN_LQ51_C_
#include "lq51.h"
#include<reg52.h>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定义全局变量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data lqTaskStack[lqMaxID+1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任务堆栈指针*/
unsigned char data lqSPtemp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记录ID号=当前任务ID+1的堆栈底部*/
unsigned char data lqTaskTimer[lqMaxID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任务定时器*/
unsigned char data lqTaskState[lqMaxID]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任务状态表*/
unsigned char data lqRdyTbl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就绪表*/
unsigned char data lqSwitchType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任务切换类型,如果通过中断切换任务则在相应位置1,否则置0*/
unsigned char data lqIntNum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进入中断服务子程序后系统把中断号传给这个变量*/
unsigned char data lqCrt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当前正在运行的任务*/

#if        LQ_FLG_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该事件的最高位表示该标志位是否置位,其他位表示等待该标志量的任务,当标志位置位时,所有等待这个标志的任务都被激活*/
unsigned char data lqFlgData[lqFlgMax]={
0,0
};
#endif

#if        LQ_SEM_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信号量数据结构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一个信号量数据结构包含两个字节,第一个字节为信号量值*/
unsigned char data lqSemData[lqSemMax*2]={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第二个字节为等待这个信号量的任务*/
        0,0,
        0,0};
#endif

#if        LQ_MSG_EN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消息邮箱数据结构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一个消息邮箱数据结构包含两个字节,第一个字节为消息邮箱的消息*/
unsigned char data lqMsgData[lqMsgMax*2]={                /*第二个字节的最高位表示当前邮箱是否有消息0表示没有1表示有,其他为表示等待这个消息的任务*/
        0,0,
        0,0};
#endif

const unsigned char code lqMap[]={0x01,0x02,0x04,0x08,0x10,0x20,0x40,0x80}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开始函数
/这个函数必须在0号任务的最开始的部分调用
/        void lqStart(void)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qStart(void)
{
       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lqMaxID;++i){
                lqTaskTimer[i] = 0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i] = 0;
        }
        lqRdyTbl=0xFF;
        lqSwitchType=0x00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lqCrt=0;
}

#if LQ_DELAY_EN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务延迟一段时间
/        void lqDelay(unsigned char tmo)
/        tmo:延迟时间,如果tmo=0,那么当前任务休眠,永远不会被激活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qDelay(unsigned char tmo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lqRdyTbl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
        lqTaskTimer[lqCrt] = tmo;
        EA=1;
        lqSche();
}
#endif

#if        LQ_FLG_EN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待标志
/        char lqWaitFlg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tmo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标志量索引
/        tmo                :超时等待时限,如果为0则无限等待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标志量有效返回 K_FLG
/        在规定的时件内标志量未发生返回 K_TMO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lqWaitFlg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tmo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&= 0xF0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|= index;                /*将当前索引值保存到任务状态的低四位,因为函数是不可重入的*/
        if(lqFlgData[index] & 0x80){        /*标志量置位*/
                lqFlgData[index] = 0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       K_FLG;
        }
        lqFlgData[index] |= lqMap[lqCrt];
        lqRdyTbl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FLG;
        if(tmo){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
                lqTaskTimer[lqCrt] = tmo;
        }
        EA=1;
        lqSche();
        EA=0;
        index = 0x0F & lqTaskState[lqCrt];
        if(lqTaskState[lqCrt] & K_FLG){                /*等待超时返回*/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&= ~K_FLG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        /*超时标记*/
                lqFlgData[index]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K_TMO;
        }
        EA=1;
        return K_FLG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中断服务子程序发送标志
/        char lqSendFlgISR(unsigned char index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标志量索引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1 -- 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,需要执行任务切换
/        0 -- 不需要执行任务切换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lqSendFlgISR(unsigned char index)
{
        char i,j;
        EA=0;
        if(lqFlgData[index] & 0x7F){                /*有任务在等待这个标志事件*/
                i=lqMaxID;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lqMaxID;++j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qFlgData[index] & lqMap[j]){        /*任务等待这个标志事件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j] &= ~K_FLG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j] &= ~K_TMO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qTaskTimer[j]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qRdyTbl |= lqMap[j]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j<i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=j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qFlgData[index] = 0;
                if(i<lqCrt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lqFlgData[index] = 0x80;
        EA=1;
        return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任务发送标志事件
/        void lqSendFlg(unsigned char index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qSendFlg(unsigned char index)
{
        if(lqSendFlgISR(index)){
                lqSche();
        }
}
#endif

#if        LQ_SEM_EN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等待一个信号量
/        char lqWaitSem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tmo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信号量索引
/        tmo                :超时等待时限,如果为0则无限等待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信号量有效返回 K_SEM
/        在规定的时件内信号量未发生返回 K_TMO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lqWaitSem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tmo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&= 0xF0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|= index;                /*因为函数不可重,所以存储信号量索引*/
        index *= 2;
        if(lqSemData[index]){
                --lqSemData[index]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K_SEM;
        }
        lqRdyTbl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lqSemData[index+1] |= lqMap[lqCrt]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SEM;
        if(tmo){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
                lqTaskTimer[lqCrt] = tmo;
        }
        EA=1;
        lqSche();
        EA=0;
        index = 0x0F & lqTaskState[lqCrt];
        if(lqTaskState[lqCrt] & K_SEM){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&= ~K_SEM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
                lqSemData[index*2+1]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K_TMO;
        }
        EA=1;
        return K_SEM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断子程序发送信号量
/        char lqSendSemISR(unsigned char index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信号量索引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1 -- 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,需要执行任务切换
/        0 -- 不需要执行任务切换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lqSendSemISR(unsigned char index)
{
        char j;
        EA=0;
        index*=2;
        if(lqSemData[index+1])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lqMaxID;++j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qSemData[index+1] & lqMap[j]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qSemData[index+1] &= ~lqMap[j];
                lqTaskTimer[j] = 0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j] &= ~K_SEM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j] &= ~K_TMO;
                lqRdyTbl |= lqMap[j];
                if(j<lqCrt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
        }
        ++lqSemData[index];
        EA=1;
        return 0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务发送信号量
/        void lqSendSem(unsinged char index)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qSendSem(unsigned char index)
{
        if(lqSendSemISR(index)){
                lqSche();
        }
}
#endif

#if        LQ_MSG_EN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待消息邮箱
/        unsigned char lqWaitMsg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tmo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邮箱索引
/        tmo                :超时等待时限,如果为0则无限等待
/        邮箱中的值为 0x00~0xFF
/        lqMsgData[2*index+1]的最高为0表示当前没邮件,
/        否则表示当前有邮件
/        返回值        :
/       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有消息送到这个邮箱,则返回这个消息
/        如果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消息送到这个邮箱,则返回 MSG_TMO
/        MSG_TMO在lq51.h中有定义,如果 MSG_TMO 所代表的值是消息的一部分,
/        那么在这个函数返回后建议执行char lqIsTaskTmo(),检查当前任务
/        是否从超时返回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unsigned char lqWaitMsg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tmo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&= 0xF0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index;
        index *= 2;
        if(lqMsgData[index+1] & 0x80){                /*当前邮箱有邮件*/
                lqMsgData[index+1] &= 0x7F;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lqMsgData[index];
        }
        lqRdyTbl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lqMsgData[index+1] |= lqMap[lqCrt];
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MSG;
        if(tmo){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
                lqTaskTimer[lqCrt] = tmo;
        }
        EA=1;
        lqSche();
        EA=0;
        index = lqTaskState[lqCrt] & 0x0F;
        index *= 2;
        if(lqTaskState[lqCrt] & K_MSG){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&= ~K_MSG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lqCrt] |= K_TMO;
                lqMsgData[index] = MSG_TMO;
                lqMsgData[index+1] &= ~lqMap[lqCrt];
        }
        lqMsgData[index+1] &= 0x7F;
        EA=1;
        return lqMsgData[index]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char lqIsMsgEmpty(unsigned char index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邮箱索引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0 -- 邮箱中有消息
/        1 -- 邮箱中没有消息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if        LQ_CHK_MSG_EN
char lqIsMsgEmpty(unsigned char index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if(lqMsgData[index*2+1] & 0x80){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邮箱不为空,邮箱中有消息*/
        }
        EA=1;
        return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邮箱为空,邮箱中无消息*/
}
#endif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中断子程序发送邮件
/        char lqSendMsgISR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Msg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邮箱索引
/        Msg                :被发送的消息
/        如果邮箱中已经存在消息,原来的消息不会被覆盖,函数之间返回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1 -- 有更高优先级的任务就绪,需要执行任务切换
/        0 -- 不需要执行任务切换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lqSendMsgISR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Msg)
{
        EA=0;
        index *= 2;
        if(lqMsgData[index+1] & 0x80){
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return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*邮箱不为空*/
        }
        lqMsgData[index] = Msg;
        ++index;
        lqMsgData[index] |= 0x80;
        if(lqMsgData[index] & 0x7F){        /*有任务在等待这个邮件*/
                for(Msg=0;Msg<lqMaxID;++Msg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lqMsgData[index] & lqMap[Msg]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qMsgData[index] &= ~lqMap[Msg];
                lqTaskState[Msg] &= ~K_MSG;
                lqRdyTbl |= lqMap[Msg];
                if(Msg < lqCrt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A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return 0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任务发送邮件
/        void lqSendMsg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Msg)
/        index        :邮箱索引
/        Msg                :被发送的消息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qSendMsg(unsigned char index,unsigned char Msg)
{
        if(lqSendMsgISR(index,Msg)){
                lqSche();
        }
}
#endif

#if        LQ_TASK_TMO_CHK_EN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/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任务超时返回检查
/        char lqIsTaskTmo()
/        如果当前任务是超时返回,那么任务状态(lqTaskState)的B_TMO位置位,否则该标志位被清零
/        一般情况下只针对邮箱事件返回后做超时检查
/        返回值:
/        1  --  当前任务是超时返回
/        0  --  当前任务不是超时返回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char lqIsTaskTmo()
{
        if(lqTaskState[lqCrt] & K_TMO){
                return 1;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0;
}
#endif