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路板上这个件和符号是什么?

楼主(2019-11-22):
非常感谢回答!

1 板的全路和整理信息

1 板的全路和整理信息

图1左中的C5 0A是什么

图1左中的C5 0A是什么

图1右下的标识是什么?

图1右下的标识是什么?

网友A:
继电器的线圈

网友B:
下面的符号表示,应该是继电器线圈

网友C:
整图已标示得很清楚,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下面的符号表示,应该是继电器线圈

先谢谢!我最先也以为是继电器线圈,但从电路分析不是。没有控制端,两个焊盘都为正,理解为熔丝或开关更合理。
另外C50A是什么呢?

网友D:
有此元件的简称标号确难找,最后一招:画出原理图硬猜并拆下做测试。

楼主:
谢谢!这可能性有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有此元件的简称标号确难找,最后一招:画出原理图硬猜并拆下做测试。

谢谢!画图了,拆下来测试量了,还是不清楚,不是三极管、不象LDO。感觉是无用的元件。这板上有些元件没有道理,准备明天把左上部分全吹了不用。那个0Ω电阻就明明是个坑,最终是要拆掉了。

楼主:
P1.7口线经过0Ω接地,P1.7焊盘失效不说,程序把P1.7拉高,IO坏。

网友E:
uA78M05CDCYR 丝印:C5   贴片封装SOT-223  5V线性稳压器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P1.7口线经过0Ω接地,P1.7焊盘失效不说,程序把P1.7拉高,IO坏。

这些端口即能接高电平也能接低电平,不要不超出芯片极限范围就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E:
uA78M05CDCYR 丝印:C5   贴片封装SOT-223  5V线性稳压器

谢谢!很是接近,但封装不对。查78M05的引脚与这个也不对应,这个3脚接GND。大部分LDO的1接GND。
这些贴片放弃了,必要时丢垃圾。

网友F:
就是场效应封装的一种。

网友G:
应该是继电器线圈

网友H:
感觉像是继电器线圈

网友I:
继电器的线圈啊

楼主:
zyy_1217回答的PTC电阻极有可能,而且是个阻值很小的电阻,还有一种可能是熔丝。
还想回答“继电器的线圈”的就不要说了,需要有理由。
有个想法待验证,关于H桥、两个IO口、与此处,暂不说明。

网友J(2020-01-05):
欧陆2604表的电源部分堆料很多,但原理没有超常规。

应该是 快熔 自恢复保险-PTC  一类

网友K:
应该是线圈

网友L:
继电器线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