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白!Keil软件出了问题

楼主(2019-11-22):
这个情况是咋回事啊

网友A:
库函数文件未加入到工程文件中,需要手动添加。

网友A:
文件未能添加到工程中,  在库文件中搜索下名字,找到后通过KEIL添加到KEIL中即可。库函数主要文件夹简介

需要的用的库文件都在STM32F10x_StdPeriph_Lib_V3.5.0\Libraries文件夹下,它又包含了以下两个文件夹
CMSIS(一些核心和库文件代码,CMSIS主要代码)
CM3\DeviceSupport\ST\STM32F10x文件夹
system_stm32f10x.c(STM32F10x CMSIS Cortex-M3设备访问层的系统源文件)
system_stm32f10x.h(STM32F10x CMSIS Cortex-M3设备访问层的系统头文件)
stm32f10x.h(设备访问层的头文件))
startup文件夹(汇编代码编写的启动文件,根据不同的编译器,不同容量的型号,启动文件放在不同的文件夹下)
CM3\CoreSupport文件夹(在CoreSupport中的是位于CMSIS标准的核内设备函数层 的M3核通用的源文件core_cm3.c和头文件core_cm3.h,它们的作用是为那些采用Cortex-M3核设计SOC的芯片商设计的芯片外设提供一个进入M3内核的接口。)
core_cm3.c
core_cm3.h
STM32F10x_StdPeriph_Driver (外设资源代码,GPIO,TIM,RCC等)
inc(外设驱动的头文件)
src(外设驱动的源文件)
Project文件夹是ST公司编写的工程模板和示例文件

网友B:
重新加载32的头文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