检测不到单片机怎么回事

楼主(2019-11-22):
检测不到单片机,会不会是芯片烧坏了,明天要验收了

网友A:
什么情况检测不到?下载软件?检查P30 P31是否接对了,反一下试之

网友B:
检测下电压是否正常,检测下是否线路是否接错,再检查下载软件配置是否正常,芯片不是那么容易烧掉的

网友C:
点击“下载/编程”前需要给单片机断电(USB转串口芯片不断电)。
点击“下载/编程”后需要给单片机通电。
如果点击“下载/编程”前,断电不彻底也不行。
检查硬件连接:

测试单片机40脚对20脚电压,上电应该4.8~5V,断电应该接近0V,如果有一定的电压,可能原因:
由于单片机串口的RXD(30脚)有可能会因为USB转串口芯片的TXD端口输出有高电平,造成不能彻底断电,可以串接一个二极管,二级管的正极接单片机端。
其次波特率可以尝试选择14400、28800,而且最低和最高一至。
以上问题解决基本都能识别和下载。如果还不成功,排除其他问题,可以换成非USB转串口的串口下载方式或用别人的电脑和下载小板试试,也可以用学习板下载(去掉学习板上的单片机,连接TXD和RXD,地)。
实在不行尝试把软件退出重新打开,或者重启电脑。
希望能够帮到你。

网友C:
另外你的电解电容管脚那么长,有没有短路呢?还是剪短吧。

网友D:
电容那么长的脚 为啥不剪掉,碰在一起电源短路了 肯定不识别单片机了。  DC插头为啥朝里边啊?

网友E:
做单片机的咋不加个底座啊,方便换

网友F:
撇开其它不说,这样焊工也是检测不到的原因之一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点击“下载/编程”前需要给单片机断电(USB转串口芯片不断电)。
点击“下载/编程”后需要给单片机通电。
...

40脚到20脚只有1v,是有哪边接错了吗

网友G:
'你也是初学单片机吗?看一下是不是单片机型号选择错了,89c52后面少了RC就识别不了。

网友H:
你如果用的STC-ISP的话可以按“检测MCU选项”看能否读到单片机然后看看是不是杜邦线松动,换根线试试

网友I:
检测下电压是否正常,检测下是否芯片烧毁,再检查下载软件配置是否正常,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40脚到20脚只有1v,是有哪边接错了吗

明显单片机没有供电,应该是其它管脚接的外部电压,很可能是P30(10脚)外部来的电压,你可以断开串口连线看看。
可以检查你的单片机供电电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