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中断效率

楼主(2019-11-22):
最近向做一个数码管电子表   然后就发现一个问题
秒表一秒一中断  ,中断用方式2初值250,这样要4000次中断才一秒会不会影响效率呀

和方式1比   50ms一中断在中断里赋初值那个效率高一点呢

网友A:
方式2可以不用在中断函数中重装定时器消耗几us,减少计时误差,还可以调整4000次中断的正负值进一步提高走时精度,只要程序不是非常大的CPU忙不赢,基本不存在效率高低问题。

网友B:
用内部中断比较准确,效率也好一点。

网友C:
要看你子程序还要完成其它什么任务,没有其它的话,都一样了

网友D:
时间长的中断效率高,而且中断程序里可以执行更长的程序

网友E:
不管任何单片机,作为定时中断,中断发生的次数越少程序的效率越高。

网友F:
程序不复杂的话,差别不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