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407的串口2中断服务函数进不去

楼主(2019-11-22):
现在的问题是串口1收发正常,串口2可以向单片机发送数据,但是不能接收不到。
测试一下发现串口2接收中断函数根本进不去
以下是串口配置的代码

下面是里面的宏

//引脚定义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#define DEBUG_US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
#define DEBUG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2Periph_USART1
#define DEBUG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115200  //串口波特率

#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
#define DEBUG_USART_RX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A
#define DEBUG_USART_RX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10
#define DEBUG_USART_RX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USART1
#define DEBUG_USART_RX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10

#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
#define DEBUG_USART_TX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A
#define DEBUG_USART_TX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9
#define DEBUG_USART_TX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USART1
#define DEBUG_USART_TX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9

#define DEBUG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USART1_IRQHandler
#define DEBUG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1_IRQn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#define MPU6050_USART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
#define MPU6050_USART_CLK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CC_APB1Periph_USART2
#define MPU6050_USART_BAUDRATE                    9600  //串口波特率

#define MPU6050_USART_RX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
#define MPU6050_USART_RX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A
#define MPU6050_USART_RX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3
#define MPU6050_USART_RX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USART2
#define MPU6050_USART_RX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3

#define MPU6050_USART_TX_GPIO_PORT                GPIOA
#define MPU6050_USART_TX_GPIO_CLK                 RCC_AHB1Periph_GPIOA
#define MPU6050_USART_TX_PIN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_2
#define MPU6050_USART_TX_AF                       GPIO_AF_USART2
#define MPU6050_USART_TX_SOURCE                   GPIO_PinSource2

#define MPU6050_USART_IRQHandler                  USART2_IRQHandler
#define MPU6050_USART_IRQ                     USART2_IRQn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以及常规的串口配置

void Debug_USART_Config(void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/* GPIO初始化 */
RCC_AHB1PeriphClockCmd(DEBUG_USART_RX_GPIO_CLK|DEBUG_USART_TX_GPIO_CLK,ENABLE);

  /* GPIO初始化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/* 配置Tx引脚为复用功能 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DEBUG_USART_TX_PIN  ;
  GPIO_Init(DEBUG_USART_TX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配置Rx引脚为复用功能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DEBUG_USART_RX_PIN;
  GPIO_Init(DEBUG_USART_RX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 将引脚配置成什么复用功能 */

/* 连接 PXx 到 USARTx_Tx*/
  GPIO_PinAFConfig(DEBUG_USART_RX_GPIO_PORT,DEBUG_USART_RX_SOURCE,DEBUG_USART_RX_AF);
  /*  连接 PXx 到 USARTx__Rx*/
  GPIO_PinAFConfig(DEBUG_USART_TX_GPIO_PORT,DEBUG_USART_TX_SOURCE,DEBUG_USART_TX_AF);

/* 配置串口初始化结构体 */

/* 使能 USART 时钟 */
  RCC_APB2PeriphClockCmd(DEBUG_USART_CLK, ENABLE);

  /* 配置串DEBUG_USART 模式 */
  /* 波特率设置:DEBUG_USART_BAUDRATE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DEBUG_USART_BAUDRATE;
  /* 字长(数据位+校验位):8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/* 停止位:1个停止位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/* 校验位选择:不使用校验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/* 硬件流控制:不使用硬件流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/* USART模式控制:同时使能接收和发送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/* 完成USART初始化配置 */
  USART_Init(DEBUG_USART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/* 配置串口接收中断 */
/*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配置 */
NVIC_Configuration();

/*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*/
USART_ITConfig(DEBUG_USART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/* 使能串口 */
  USART_Cmd(DEBUG_USART, ENABLE);
}
void Mpu6050_USART_Config(void)
{
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;
USART_InitTypeDef USART_InitStructure;

/* GPIO初始化 */
RCC_AHB1PeriphClockCmd(MPU6050_USART_RX_GPIO_CLK|MPU6050_USART_TX_GPIO_CLK,ENABLE);

  /* GPIO初始化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OType = GPIO_OType_P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uPd = GPIO_PuPd_UP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Speed = GPIO_Speed_50MHz;

  /* 配置Tx引脚为复用功能 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MPU6050_USART_TX_PIN  ;
  GPIO_Init(MPU6050_USART_TX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  /* 配置Rx引脚为复用功能 */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Mode = GPIO_Mode_AF;
  GPIO_InitStructure.GPIO_Pin = MPU6050_USART_RX_PIN;
  GPIO_Init(MPU6050_USART_RX_GPIO_PORT, &GPIO_InitStructure);

/* 将引脚配置成什么复用功能 */

/* 连接 PXx 到 USARTx_Tx*/
  GPIO_PinAFConfig(MPU6050_USART_RX_GPIO_PORT,MPU6050_USART_RX_SOURCE,MPU6050_USART_RX_AF);
  /*  连接 PXx 到 USARTx__Rx*/
  GPIO_PinAFConfig(MPU6050_USART_TX_GPIO_PORT,MPU6050_USART_TX_SOURCE,MPU6050_USART_TX_AF);

/* 配置串口初始化结构体 */

/* 使能 USART 时钟 */
  RCC_APB1PeriphClockCmd(MPU6050_USART_CLK, ENABLE);

  /* 配置串DEBUG_USART 模式 */
  /* 波特率设置:DEBUG_USART_BAUDRATE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BaudRate = MPU6050_USART_BAUDRATE;
  /* 字长(数据位+校验位):8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WordLength = USART_WordLength_8b;
  /* 停止位:1个停止位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StopBits = USART_StopBits_1;
  /* 校验位选择:不使用校验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Parity = USART_Parity_No;
  /* 硬件流控制:不使用硬件流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 = USART_HardwareFlowControl_None;
  /* USART模式控制:同时使能接收和发送 */
  USART_InitStructure.USART_Mode = USART_Mode_Rx | USART_Mode_Tx;
  /* 完成USART初始化配置 */
  USART_Init(MPU6050_USART, &USART_InitStructure);

/* 配置串口接收中断 */
/* 嵌套向量中断控制器NVIC配置 */
NVIC_Configuration();

/* 使能串口接收中断 */
USART_ITConfig(MPU6050_USART, USART_IT_RXNE, ENABLE);

  /* 使能串口 */
  USART_Cmd(MPU6050_USART, ENABLE);
}

中断服务函数
void DEBUG_USART_IRQHandler(void)
{
  uint8_t ucTemp;
if(USART_GetITStatus(DEBUG_USART,USART_IT_RXNE)!=RESET)
{
  ucTemp = USART_ReceiveData( DEBUG_USART );
    USART_SendData(DEBUG_USART,ucTemp);
}
}
void MPU6050_USART_IRQHandler(void)
{
  uint8_t ucTemp;
if(USART_GetITStatus(MPU6050_USART,USART_IT_RXNE)!=RESET)
{
  ucTemp = USART_ReceiveData( MPU6050_USART );
    USART_SendData(MPU6050_USART,ucTemp);
}
}
研究一下午了,没有进展
寻求帮助,感激不尽

网友A:
1、比串口2更高级的中断是否尚未退出?(例如:在其它中断中死等,不出来)
2、中断是否被允许并打开?

网友B:
估计你的中断优先级、中断源没配置好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比串口2更高级的中断是否尚未退出?(例如:在其它中断中死等,不出来)
2、中断是否被允许并打开?

问题找到了,就是NVIC配置的问题,感谢!!

网友C(2021-10-30):
引用 楼主:
问题找到了,就是NVIC配置的问题,感谢!!

NVIC应该怎么配置?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,串口2不进接收中断

网友D(2022-08-28):
引用 网友C:
NVIC应该怎么配置?我和你遇到的问题一样,串口2不进接收中断

老哥,你的问题解决了吗?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