写了一个单片机程序 上电亮灯特别慢

楼主(2019-11-22):
话不多说,亮程序。串口上启动速度很多,但是用电源供电自己启动很慢,大概30多秒才运行完一起程序亮灯。

void main(void)
{

        uint16 step=1,i=0;

        int adc14[10],adc00[10],adc01[10],adc02[10],adc03[10],adc04[10],adc05[10],adc06[10],adc10[10],adc15[10]/;

    /*textErroe();*/
        reset_deng();                //复位亮下灯
   Uart1Init();

        Timer0_Init();
        Timer1_Init();

        //复位

        ES = 1;
    EA = 1;

        step1_mode();

           /*reset_mode();*/
        //ADC10_Init();

        while(1)

主程序如上

void Timer0_Init(void)
{
    TMOD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0
    TL0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5536-11.0592M/12/1000        定时1ms
    TH0 = 0x00;

    //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//    ET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//    EA = 1;
}

void Timer1_Init(void)
{
    TMOD = 0x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模式0
    TL1 = 0x6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5536-11.0592M/12/1000
    TH1 = 0xfc;
    TR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启动定时器
    ET1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使能定时器中断
    EA = 1;
}

定时器初始化如上

下面是按键和灯。。灯很久才亮。
void TM1_Isr() interrupt 3 using 1
{

        TL1 = 0x6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5536-11.0592M/12/1000
    TH1 = 0xfc;

   if(P67==0)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set_deng();
                   if(P67==0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ISP_CONTR=0x2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((void (code *) (void)) 0x0000) ();

                   }
   }

   error_count++;
   if(error_count==50)
   {
   error_count=0;
           if(step1_error==1)
        {
        P55=!P55;
        }
        else if(step1_error==2)
                P55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P55=0;
         if(step2_error==1)
        {
        P40=!P40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ep2_error==2)
                P40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P40=0;
        if(step3_error==1)
        {
        P64=!P64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ep3_error==2)
                P64=1;
                else P64=0;
        if(step4_error==1||step5_error==1)
        {
        P65=!P65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if(step4_error==2)
                P65=1;
        else P65=0;
            if(step1_error==0&&step2_error==0&&step3_error==0&&step4_error==0&&step5_error==0)
         {
          P66=0;
         }
         else
          P66=1;

   }
}

网友A:
这里没大括号?

网友B:
你这种毫无章法的语句谁能看明白你想达到什么目的?只能自己慢慢去摸索了。

网友C:
走单步,看看何时运行到你亮灯的指令,问题就清楚了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走单步,看看何时运行到你亮灯的指令,问题就清楚了。

具体能详解吗

网友D:
看着好乱

网友E:
拿keil软件仿真,单步运行,你就发现问题在哪了

楼主(2020-07-14):
早已解决,是因为初始变量没有写成0,改了就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