3.7v 502030锂电池升压问题

楼主(2019-11-23):
3节3.7v502030   带保护板的那种   为什么一升压  电池正负极变成2.5  左右  也就是保护状态   我想升20v以上  请问怎么办啊,大神们

网友A:
查看电池是否电压过低或电流过大至保护板过保

网友B:
升压电池电压下降有3个原因可查:
1. 电池电量不足;
2.升压电路故障;
3.升压电路过载(负载功率过大)

网友C:
电池负载过大会导致降压,还有就是电池失效(坏了)。
升压可以在网上找现成的模块,或资料自制。

网友D:
用3525驱动场效应可以升压20v以上。

网友E:
有可能电池已老化。

网友F:
1000V也没问题,关键是功率是有限制的,关注你是输出电流吧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查看电池是否电压过低或电流过大至保护板过保

电压满的,刚接触升压板就保护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电压满的,刚接触升压板就保护

可按板凳给出的逐一排除,
若锂电池无法满足输出电流就只能换其它电源

网友G:
应该是过流保护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应该是过流保护

应该怎么解决,我估计也是这个样子,不能拆保护板,拆了,接上当时没事,一旦负载,电池肯定鼓包