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显示一排方块的问题

楼主(2019-11-23):
LCD1602显示问题一般是1:V0没接电位器,导致背光
2:RS,RW,EN接线问题 3:程序指令问题。4:如果是自己制作最小系统需要注意排阻的方向,排阻有一个公共端,正对排阻上的标号(一般是A103j)最左边有个方块标记那个就是公共端。

网友A:
又是位自拉自弹自唱的

网友B:
第1 说的不对。没背光,显示字符 是正常的,只是看起来不明显 ,不会一排方块。

网友C:
接个电位器调一下就好了

网友D:
这是无问自答