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C89C52RC单片机读取DHT11在1602上面显示乱码 求帮助

楼主(2019-11-23):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stdio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 unsigned int

#define DataPort P0

bit ReadTempFlag;
bit ReadRHFlag;
bit ReadVFlag;

sbit RS = P2^4;
sbit RW = P2^5;
sbit EN = P2^6;
sbit DQ=P3^3;
sbit DHT=P3^6;
char dat_t[4],dat_v[4],dat_s[4];
bit ReadTmpFlag,ReadRHFlag,OVERFLOWFLAG;

void Delay_Us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--t);
}

void Delay_Ms(unsigned char t)
{
while(t--)
{
     Delay_Us(245);
         Delay_Us(245);
}
}

bit Init_DS18B20(void)
{
bit dat=0;
DQ = 1;
Delay_Us(5);
DQ = 0;
Delay_Us(200);
Delay_Us(200);
DQ = 1;
Delay_Us(50);
dat=DQ;
Delay_Us(25);
return dat;
}

unsigned char ReadOneChar(void)
{
unsigned char i=0;
unsigned char dat = 0;
for (i=8;i>0;i--)
{
  DQ = 0;
  dat>>=1;
  DQ = 1;
  if(DQ)
   dat|=0x80;
  Delay_Us(25);
}
return(dat);
}

void WriteOneChar(unsigned char dat)
{
unsigned char i=0;
for (i=8; i>0; i--)
{
  DQ = 0;
  DQ = dat&0x01;
  Delay_Us(25);
  DQ = 1;
  dat>>=1;
}
Delay_Us(25);
}

unsigned int ReadTemperature(void)
{
unsigned char a=0;
unsigned int b=0;
unsigned int t=0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
WriteOneChar(0x44);
Delay_Ms(10);
Init_DS18B20();
WriteOneChar(0xCC);
WriteOneChar(0xBE);
a=ReadOneChar();
b=ReadOneChar();

b<<=8;
t=a+b;

return(t);
}

void DHT_Start()
{
        DHT = 1;
        Delay_Us(2);
        DHT = 0;
        Delay_Ms(30);
        DHT = 1;
        Delay_Us(30);
}

uchar DHT_rec_byte()
{
   uchar i,dat=0;
  for(i=0;i<8;i++)
   {
      while(!DHT);
          Delay_Us(8);
      dat<<=1;
      if(DHT==1)
         dat+=1;
      while(DHT);
    }
    return dat;
}

void DHT_receive()
{
        uchar R_H,R_L,T_H,T_L,RH,RL,TH,TL,revise;
        DHT_Start();
        if(DHT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while(DHT == 0);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40);
                R_H = DHT_rec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R_L = DHT_rec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T_H = DHT_rec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T_H = DHT_rec_byte();
                revise = DHT_rec_byte();

                Delay_Us(25);

                if((R_H+R_L+T_H+T_L)==revise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H = R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L = R_L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H = T_H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L = T_L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dat_s[0] = '0' + (RH/10);
                dat_s[1] = '0' + (RH%10);
                dat_s[2] = '0' + (TH/10);
                dat_s[3] = '0' + (TH%10);
        }
}

bit LCD_Check_Busy(void)
{
DataPort= 0xFF;
RS=0;
RW=1;
EN=0;
_nop_();
EN=1;
return (bit)(DataPort & 0x80);
}

void LCD_Write_Com(unsigned char com)
{
Delay_Ms(5);
RS=0;
RW=0;
EN=1;
DataPort= com;
_nop_();
EN=0;
}

void LCD_Write_Data(unsigned char dt)
{
Delay_Ms(5);
RS=1;
RW=0;
EN=1;
DataPort= dt;
_nop_();
EN=0;
}

void LCD_Clear(void)
{
LCD_Write_Com(0x01);
Delay_Ms(5);
}

void LCD_Write_String(uchar ad,uchar *s)
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ad);
         while (*s)
         {
         LCD_Write_Data( *s);
         s ++;
         }
}

void LCD_Write_Char(uchar ad,uchar Data)
{
         LCD_Write_Com(ad);
         LCD_Write_Data( Data);
}

void LCD_Init(void)
{
   LCD_Write_Com(0x38);    /*ÏÔê¾Ä£ê½éèÖÃ*/
   Delay_Ms(5);
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Delay_Ms(5);
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Delay_Ms(5);
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LCD_Write_Com(0x08);    /*ÏÔê¾1رÕ*/
   LCD_Write_Com(0x01);    /*ÏÔê¾ÇåÆá*/
   LCD_Write_Com(0x06);    /*ÏÔê¾1a±êòƶˉéèÖÃ*/
   Delay_Ms(5);
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/*ÏÔ꾿a¼°1a±êéèÖÃ*/
   }

void Init_Timer1(void)
{
TMOD |= 0x10;
EA=1;
ET1=1;
TR1=1;
}

void Init_Timer0(void)
{
        TMOD= 0x10|0x04;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ET0=1;
        TR0 = 1;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int Tmp,v;
        float Temp;
        LCD_Init();
        Delay_Ms(20);
        LCD_Clear();

        Init_Timer1()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ReadTmpFlag == 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Tmp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mp = ReadTemperature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emp=(float)Tmp*0.0625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at_t,"%2.0f",Temp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x80,dat_t);
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82,0xDF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83,'C');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ReadRHFlag 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nit_Timer0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RH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(dat_s[2]==dat_t[0])&&(dat_s[3]==dat_t[1])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C0,dat_s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C1,dat_s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C2,'%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x86,"Error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8b,dat_s[0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8c,dat_s[1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8e,dat_s[2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har(0x8f,dat_s[3]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if(ReadV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eadVFlag = 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 = v*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1s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rintf(dat_v,"%2.0f",dat_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xC5,dat_v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String(0xCA,"m/s"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T0=1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OVERFLOWFLAG;
        TH0 = 0;
        TL0 = 0;
}

void Timer1() interrupt 3
{
        static uint counter,c,d;
        counter++;
        TH0 = (65536-1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-10000)%256;
        if(counter == 1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ounter = 0;
                c++;
                d++;
                ReadTmpFlag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c == 5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 = 0;
                ReadRHFlag =1;
        }
        if(d == 20)//2000ms=2s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T0 =1;
                TR0 = 1;
                ReadVFlag =1;
                TH0 = 0x00;
                TL0 = 0x00;
        }
        if(counter == 22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 =0;
                TR0=0;
                ET0=0;
        }
}

网友A:
看似开发板端口未正确设置才产生的结果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看似开发板端口未正确设置才产生的结果

有时可以显示温湿度,但大部分显示不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