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单片机串口通信的一个小疑问

楼主(2019-11-23):
就是单片机开启串口通信后它的串口是无时无刻都在接受与发送吗?假如我想发送/接收的数据都传输完了那它的串口状态又是怎样的呢?需要软件关闭吗?

网友A:
如果你不能确认什么时候还需要发送或接收信息,只能保持待命为好。除非你的串口引脚另有它用。

网友B:
设置了串口就是时刻都通信,但发送完和接收完均有标记,发送完是TI标记,接收完是RI标记,程序需判断这两个标记,或用中断方式侦测,因为是异步通信,为保证数据可靠通信,需把握TI和RI的侦测时间,一般用应答式先建立通信协议

网友C:
接收口一直在监视,发送口根据发送语句执行

网友D:
发送需要你自己程序有发送代码,接收可以用中断。

网友E:
串口通讯一般采用中断的方式发送和接收,当发送和完成后,不需要软件关闭

网友F:
不用,没法送没接收它也是不进中断的,不会占用CPU资源

网友G:
打开串口后会处于准备接收数据的状态,接受完毕后会进入中断让你处理数据,由于串口为纯硬件所以不会影响主程序的运行,也就没必要关闭

网友H:
一般为:组态串口参数,打开串口,发送数据。收到数据,中断,处理数据。

网友I:
在有数据时才接受或者发送,发送完串口是等待数据的状态

网友J:
你需要加强串口通讯的硬件部分知识。
串口通讯是通过导线连接的,是由硬件完成的,当你起动它之后,它就一直工作(时刻监测导线上的信号)。
如何工作呢?你应该好好去补课。

楼主:
大概有个概念了,谢谢楼上老哥们的回复

网友K:
串口在空闲时处于就绪状态,也就是随时准备着接收数据。串口接收时是不占用CPU资源的,但产生中断需要CPU来处理,所以如果你不能确保发送端何时会发来数据,最好不要关闭。如果要求低功耗且能确保不遗漏接收数据,可以手动关闭以节能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