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cd1602乱码问题

楼主(2019-11-23):
1602屏用的好好的,突然就跳乱码。把它改成静态显示以后显示5个感叹号就再也不动了。是怎么回事?

网友A:
先查软件再查电路后换硬件试试就知道

网友B:
如果排除软件问题最有可能是电源不良。

网友C:
你的程序你知道,出错后,走单步调试。

网友D:
极可能是电源电压问题,调下电压

网友E:
看看数据是否写错了。一条一条观察。出现错误及时更改

楼主:
我使用的一直好好的,然后我再打个电话,没有动任何东西,打完电话转过脸就看见在跳乱码

网友A:
先找个简单的程序跑一下试试硬件有没问题。
排除硬件的问题后,也有可能是时序不当造成的。

网友F:
电路的问题,

网友G:
很明显电路问题,检查线有没有短路,电压是否正确

网友H:
应该是电路问题,接触什么的

楼主:
我又买了块新的,等回来看看,对比一下,说不定能找到问题

楼主:
新的到货,检测确定,单片机坏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