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m32f103c8t6怎么和esp8266连接?

楼主(2019-11-23):
最近做个设计,智能灯控的,现在遇到以下两个问题,有没有大佬解决。
1.stm32f103c8t6怎么和esp8266连接?  我有个stm32f103c8t6的最小系统版,有个正点原子的esp8266,把这两个怎么链接起来,然后用手机app来连接。
有没有详细一点的接法,就是端口对应上。
2.我的wifi程序在stm32f103zet6上能用,但是我把芯片改成stm32f103c8t6,然后就报了一堆错,这个是什么问题?

网友A:
1、stm32f103c8t6与ESP8266通过串口连接
2、stm32f103zet6的程序移植到stm32f103c8t6需要换启动文件和MDK里的芯片型号、库的宏定义,还有下载flash的算法的大小

网友B:
8个引脚,其中两个是电源供电(1脚和8脚),其中2脚是串口发送和接收线(2脚和7脚),第6脚是复位脚,4脚是使能端,第5脚和第3脚是GIO00和GIO02,除了串口要对应连接到单片机串口外,其它4脚可选择任意IO口连接,用程序去控制,C8T6有两个串口,其中PA2和PA3为一个串口,PA9和PA10为1个串口

网友C:
你可以去下载正点原子mini板的esp8266例程

网友D:
编译器配置改一下,改完Device具体类型,需要选择与型号对应的启动文件,并配置对应的宏定义。C8T6的启动文件配置: STM32F10X_HD换成STM32F10X_MD, 预编译选项也替换掉。

网友D:
编译器中还要删除HD.S 文件,更换为MD.S文件。

网友E:
就是接串口就行了,3.3V GND RT TX ,烧录时用到GPIO0 拉到地,平时不用接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D:
编译器配置改一下,改完Device具体类型,需要选择与型号对应的启动文件,并配置对应的宏定义。C8T6的启动文 ...

你好,启动文件我随便下载一个可以吗?  还有参数,我估计改不过来

楼主:
引用 网友C:
你可以去下载正点原子mini板的esp8266例程

mini版的教程型号和这个也不一样,下载的时候也会报错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8个引脚,其中两个是电源供电(1脚和8脚),其中2脚是串口发送和接收线(2脚和7脚),第6脚是复位脚,4脚是 ...

8266是6个脚,现在vcc gnd rx tx 都可以找到,剩下的两个如果随便接的话,程序里面需要怎么配置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1、stm32f103c8t6与ESP8266通过串口连接
2、stm32f103zet6的程序移植到stm32f103c8t6需要换启动文件和MDK ...

好的,这么多我估计有的地方会出错

网友F:
认真研读“stm32f103c8t6和esp8266”手册,记住永远的法则:要控制什么,就必须先了解什么!!!

网友G:
1. 8266是串口通信
2. 8266是乐鑫生产的,可以去官网下载相关数据手册和资料,有APP源码,有免费的测试服务器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认真研读“stm32f103c8t6和esp8266”手册,记住永远的法则:要控制什么,就必须先了解什么!!!

好,我会沉下心来看看

楼主:
大家好,问题已经解决了。方法如下:
根据大家的建议,我直接下载了zet6上的程序,然后下载的时候提示一个错误,我通过百度查了查,是有两个启动文件,然后删除了其中的一个,然后就可以下载了。
8266和单片机链接的问题,其实对于WiFi模块,我们一定要先看资料,vcc/gnd/rx/tx这四根线是必须要接的。然后其他的可以悬空。而我们程序里面写的是串口3,所以和WiFi模块反接即可。
经过几天的断断续续的调试,今天终于实现了功能。然后APP是我自己写的。
大家如果还有这方面的问题,可以加我的qq305591377,明天我会把所有的源码和注意事项发到论坛,大家有问题可以交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