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4X24LED点阵蓝牙发送字母点阵即时显示 单片机代码

楼主(2019-11-23):
24X24LED点阵蓝牙发送字母点阵即时显示,选用MLT-BT05蓝牙,波特率4800

本次设计有STC89C52作为主控单元,显示屏采用9个8X8点阵显示模块组成的24X24点阵屏。行控制选用三个74HC595移位寄存器,列控制选用三个74HC138译码器来控制,动画的字模是使用取模软件实现的。本系统的总体设计如图一所示。

时钟电路模块
STC89C52单片机芯片内部设有一个由反向放大器过程的振荡器,XTA1和XTA2分别委震荡电路的输入端和输出端,时钟可有内部或外部生成,在XTA1和XTA2引脚外接定时元件,内部震荡电路就会产生自激振荡,系统采用的定时元件为石英晶体和电容组成的并联震荡回路。晶振频率选择24MHz,电容选择22pF,晶振频率越大单片机运行速度越快,点阵屏刷新速度也快,不会产生肉眼可见的闪烁。

显示模块
九块共阴8X8LED点阵组成24X24LED点阵屏,列控制端低电平有效
行控制端高电平有效
逐行扫描:我们可以通过高四位轮流输出低电平来对矩阵键盘进行逐行扫描,当低四位接收到的数据不全为1的时候,说明有按键按下,然后通过接收到的数据是哪一位为0来判断是哪一个按键被按下
列控制模块
列控制器由3个74HC138译码器组合而成的,74HC138译码器具有三个数据输入端,三个使能端,只有当使能端E1为高电平,E2与E3为低电平才能正常工作,输出的低电平有效。

行控制端

行数据通过三个74HC595移位寄存器并联输出,
通过其使能端口OE控制位选,选择输出应用范围

程序51hei下载地址:

网友A(2021-01-19):
你好有原理图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