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模拟电路做电感测电笔的问题

楼主:
想做一个电感测电笔,下面有两种电路图,为什么用S8050放大的时候,需要加一个1K欧的电阻,为什么用C945的时候不需要呢? 这1K欧电阻是怎么计算出来的?求解,如果用S8050,一定要加电阻才可以吗? 我自己做了一个s8050的,但是没有加电阻,导致通上3V电压以后, 线圈没有接触电压,LED灯也是亮的,为什么?? 求解, 还有就是,我想DIY做一些小的模拟电路,以前我是学弱电的,但是忘得一干二净,我想问下需要看那些书? 记得读书时候有一本:《模拟电子技术基础》还有一本数字电路的叫什么忘了,还需要哪些书? 我想买几本,重新学习下。谢谢,第一次注册这个论坛,希望能够和你们一样成为大神,

网友A(2019-11-24):
因为管子输出功率不一样,为防止 LED 过流而损坏,因此加限流电阻是必须的

网友B:
两个电路基本是一样的,加一个限流电阻更合理些。线圈没有靠近电源LED灯也亮是因为灵敏度太高。可以在电感串接一个几十到几百pF瓷片电容降低灵敏度解决。

网友C:
1、LED的电流是有限制的,太大了会烧坏。
2、LED是二极管特性,导通时I/V的值很大(即电压稍变一点点,电流会变化很多),不太好控制,且随温度变化。
3、三极管的C极电流必须控制精准,保证通过LED不过流。如果不加电阻,你是很难保证做到这一点的。这就是加电阻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