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助:stc89c52跟AT89C52的连线方式

楼主(2019-11-23):
stc89c52跟AT89C52的连线方式一样吗,我在Protues中画电路图,需要用到STC89C52,但是这个没有STC,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两个的连线方式一不一样。

网友A:
引脚是完全一样的,但编程时可能有不同,区别你 查看数据书。

网友B:
是一样的的呀

网友C:
需要你仔细阅读两者的手册,手册上的最靠谱。其它渠道可能有误。

网友D:
一样的,stc单片机的内核就是At51的

网友E:
相同 一般都是 自己程序里面的定义

网友F:
一样的除了STC89C52 90C版的有P4.4/P4.5/P4.6口,无EA和PSEN管脚。其他一样

网友F:
引用 网友C:
需要你仔细阅读两者的手册,手册上的最靠谱。其它渠道可能有误。

师傅说的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