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怎么同时触发3个反射式红外传感器

楼主(2019-11-23):
我试过用循环,单个传感器轮流检测,但是不能实现同时三个一同触发,我也想过用中断,但是本质上也是一个一个传感器触发

网友A:
如果你説的同时指没有丝毫延时,做不到。程序中语句有先后,就会有时序。

网友B:
并联试试

网友C:
接在同一个PX口(如P1.1、P1.2、P1.3),控制时对PX口按字节读写,不要按位,不就同时了。

网友D:
同"地板"

比如P0端口 0000 0000 三个同时触发是 0000 0111

if(P0==7)就是3个同时触发了

网友E:
可以加个与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