先上一个VB上位机串口控制步进电机的程序

楼主(2019-11-23):
Public zhuanxiang As String

Private Sub Combo1_Change()
             '这个里面什么也不写正好
End Sub

Private Sub Command1_click()
If Command1.Caption = "启动" Then
MSComm1.Settings = "2400,n,8,1"
MSComm1.PortOpen = True
Command1.Caption = "停止"
MSComm1.Output = "F"  '停机
MSComm1.InputMode = comInputModeBinary
MSComm1.InputLen = 0
Else
Command1.Caption = "启动"
MSComm1.Output = "E"   '开机
MSComm1.PortOpen = False
End If
End Sub

Private Sub Command2_Click()
End       '退出        这个  End  就是退出语句
End Sub

Private Sub Form_Load()
If MSComm1.PortOpen = True Then MSComm1.PortOpen = False

    Combo1.AddItem "COM1"          '1: 这个串口语句放在Form_Load窗口上运行程序就能看见串口号
    Combo1.AddItem "COM2"         '2: 再一个放在那个按键的语句上就是按那个按键才会看见串口号
    Combo1.AddItem "COM3"          '3:  第二种还爱死机  尽量不使用
    Combo1.AddItem "COM4"
    Combo1.AddItem "COM5"
    Combo1.AddItem "COM6"
    Combo1.AddItem "COM7"
    Combo1.AddItem "COM8"
    Combo1.AddItem "COM9"
    Combo1.ListIndex = 0 '读取com口号
End Sub

Private Sub LEET_Click()
MSComm1.Output = "B"    '左转,left
zhuanxiang = "正转"
Text3.Text = zhuanxiang
End Sub

Private Sub MSComm1_OnComm()
         '这个串口控件在别处设置好后这里也不用放什么  ,也主要是用他的控件“名称”
End Sub

Private Sub Text1_Change()
          '这个控件就是用他的名称,别的控件找到他的名称就是给他数据
End Sub

Private Sub Text3_Change()
                '这个控件就是用他的名称,别的控件找到他的名称就是给他数据
End Sub

Private Sub Timer1_Timer()
Dim speed As Variant                 '这几段语句是时间设置的地方
Dim indate As Byte                    '也是基准串口波特率在这儿
If MSComm1.InBufferCount > 0 Then
speed = MSComm1.Input
indate = AscB(speed)
Text1.Text = indate
End If
End Sub

Private Sub UP_Click()
MSComm1.Output = "C"  '加速
zhuanxiang = "加速"
Text3.Text = zhuanxiang
End Sub

Private Sub DOWN_Click()
MSComm1.Output = "D"  '减速
zhuanxiang = "减速"
Text3.Text = zhuanxiang
End Sub

Private Sub RIGHT_Click()
MSComm1.Output = "A"   '右转,right
zhuanxiang = "反转"
Text3.Text = zhuanxiang
End Sub

网友A(2021-05-15):
楼主下位机51的代码有么,谢谢