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用lm324做一个加法器电路

楼主(2019-11-23):
我想把-1~1v的正弦波抬升到0~2v,可是电压抬升电路就是仿真不出来,初学者,求求各位大佬帮帮忙,小弟感激不尽

网友A:
这个电路是:(A+B)*2
你可以先将A、B分压一半,不就刚好了吗?

网友B:
1,你这个电路是错误的,仿真的结果没有意义
2,R1,R2这种接法可能是网上找来的一个大概电路,但实际应用中是一定要考虑到这两个电阻的阻值的,这会让实际电路的参考很难计算
这是我目前能想到的比较简单的电路了,但电路要用双电源,如果是单电源就加元件了
好久没有搞模电了,忘记了

楼主:
感谢各位大佬,解决了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这个电路是:(A+B)*2
你可以先将A、B分压一半,不就刚好了吗?

我要把模电书啃完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1,你这个电路是错误的,仿真的结果没有意义
2,R1,R2这种接法可能是网上找来的一个大概电路,但实际应用中是 ...

谢谢,我会好好看模电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