注释很详细的51单片机简易的电子钟程序+Proteus仿真电路

楼主(2019-11-23):
有需要自己借鉴

/*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程序功能:采用LCD1602液晶显示,显示项目有:年月日、星期、时分秒,带按键调整功能。
按键操作说明:
1、S3按键:是调整时间日期键,该按键选择对秒、分、时、星期、日、月、年选中操作,
当其中一个被选中的时候,可以进行时间调整和日期的调整。每按一次调整一个时间或日期,直到"年"再按一次退出设置界面。
2、S1按键:是时间、日期增加操作。
3、S2按键:是时间、日期减少操作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*/

#include <reg51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sbit ds1302_sclk= P1^4;    //DS1302的Sclk时钟线位定义
sbit ds1302_io  = P1^5;    //DS1302的i/o数据线位定义
sbit ds1302_ce = P1^6;     //DS1302的ce片选线位定义
sbit rd=P3^7;

sbit lcd1602_rs = P1^2;          //位定义1602液晶数据命令选择端
sbit lcd1602_rw = P1^1;                 //位定义1602液晶读写选择端
sbit lcd1602_en  = P1^0;          //位定义1602液晶使能端
sbit set = P3^4;               //定义S9按键_时间设置选择键
sbit up  = P3^2;               //定义S13按键_增加键
sbit down= P3^3;               //定义S17按键_减小键

uchar time_data[]={19,6,11,23,13,14,0};   //设置时间初值(年、周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)
uchar write_add[]={0x8c,0x8a,0x88,0x86,0x84,0x82,0x80};  //年、周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的寄存器写入地址

uchar code table1[]={"20  -  -   Week"}; //液晶一直显示的字符
uchar code table2[]={"      :  :      "}; //用空格补齐16位
uchar miao,fen,shi,nian,yue,ri,week;
uchar flag=1,count=0,flag_up=0,flag_down=0,done=0;

void delay(uchar x)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char y,z;
        for(z=x;z>0;z--)
        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与ds1302相关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_ds1302_byte(uchar dat)   //ds1302写一字节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//分8次循环,把(add)一位一位的写入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k=0;
                ds1302_io =dat&0x01;   //dat和0x01进行按位与,保留最低位。即从低位开始写入
                dat=dat>>1;   //add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k=1;
        }
}

void ds1302_write(uchar add,uchar date)  //单字节写操作函数(包含地址和数据)
{
        ds1302_ce=0;
        ds1302_sclk=0;
        ds1302_ce=1;     //ce变为高电平,允许单片机向DS1302中的寄存器写入地址命令和数据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);    //写入控制命令(指明写入的寄存器地址及后续的操作为写操作)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date);   //写入一个字节数据
        ds1302_ce=0;     //地址命令和数据写完之后,把ce拉低,防止对写入的数据进行误操作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1302_io =1;    //释放IO数据线
        ds1302_sclk=1;   //释放sclk时钟线
}

uchar ds1302_read(uchar add)  //单字节读操作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value;
        ds1302_ce=0;
        ds1302_sclk=0;
        ds1302_ce=1;  //ce变为高电平,单片机向DS1302中的寄存器写入地址命令,并读出数据
        _nop_();        //稍微延时(一个机器周期)
        write_ds1302_byte(add);   //写入控制命令,(指明要读取的寄存器地址及后续的操作为读操作)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   //分8次循环,把数据一位一位的读出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value=value>>1;     //value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k=0;    //把sclk时钟置为低电平,开始读取数据
                if(ds1302_io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value=value|0x80;    //把I0读到的值,放到value 的最高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ds1302_sclk=1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ce=0;      //一个字节的数据读完之后,把ce拉低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1302_sclk=0;     //释放sclk时钟线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ds1302_sclk=1;
        ds1302_io=1;      //释放io数据线
        return value;    //把 value值返回
}

void set_rtc()   //设置时间初值函数
{
        uchar i,j,k;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 //把数组time_data[]中的7个十进制数转换成BCD码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j=time_data[i]/10;
                k=time_data[i]%10;
                time_data[i]=k+j*16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  //在往寄存器写之前,要去除写保护(8e为写保护寄存器的地址)
        for(i=0;i<7;i++)   //分7次循环,向年、周、月、日、时、分、秒的寄存器写入时间数据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write_add[i],time_data[i]);
        }
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  //加写保护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与lcd1602相关函数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lcd_write_com(uchar com)   //写命令函数
{
        lcd1602_rs=0;     //数据命令选择端,写命令时设为0
        lcd1602_rw=0;    //读写选择端,写时设为0
        lcd1602_en=0;
        P0=com;        //将要写的命令送到数据总线上
        lcd1602_en=1;   //使能端电平变换,形成一个高脉冲将命令写入到液晶控制器
        delay(5);       //延时
        lcd1602_en=0;
}

void lcd_write_date(uchar date)    //写数据函数
{
    lcd1602_rs=1;      //数据命令选择端,写数据时设为1
        lcd1602_rw=0;     //读写选择端,写时设为0
        lcd1602_en=0;
        P0=date;       //将要写的数据送到数据总线上
        lcd1602_en=1;  //使能端电平变换,形成一个高脉冲将命令写入到液晶控制器
        delay(5);       //延时
        lcd1602_en=0;
}

void lcd1602_init()                 //LCD1602初始化函数
{
        uchar lcdnum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38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6)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1);
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);                 //写第一行数据
        for(lcdnum=0;lcdnum<16;lcdnu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table1[lcdnum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}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写入第二行数据
        for(lcdnum=0;lcdnum<16;lcdnum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date(table2[lcdnum]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2)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显示部分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write_time1(uchar add,uchar date)    //日期送显示
{
 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 shi=date/10;
 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add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0x30+ge);
}

void write_time2(uchar add,uchar date)    //时间送显示
{
        uchar shi,ge;
        shi=date/10;
        ge=date%10;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4+add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0x30+shi);
        lcd_write_date(0x30+ge);
}

uchar bcd_decimal(uchar bcd)              //bcd转换十进制
{
        uchar decimal;
        decimal=bcd>>4;
        decimal=decimal*10+(bcd&=0x0f);
        return decimal;
}

void write_week(uchar we)        //星期送显示
{
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0f);

        switch(w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1: lcd_write_date('1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2:        lcd_write_date('2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3:        lcd_write_date('3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4: lcd_write_date('4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5: lcd_write_date('5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6: lcd_write_date('6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case 7: lcd_write_date('7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按键处理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uchar key_bcd(uchar key_decimal)    //转成ds1302所需的BCD码
{
        uchar temp;
        temp=(((key_decimal/10)&0x0f)<<4)|(key_decimal%10);
        return temp;
}

void key_up_down()     //加减键处理函数
{
        if(up==0)   //加键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flag_up=1;     //"加"更新标志
                while(!up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cou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>5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>2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>7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i>3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e>1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an>99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if(down==0)    //减键处理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1;           //"减"更新标志
                while(!down);
                switch(cou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miao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en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en=5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miao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=23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ek<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ek=7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ri<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i=3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ue<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ue=1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--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nian==255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ian=99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key_set()   //ste键扫描函数
{
        if(set==0 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if(set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set);      //等待set释放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++;        //按set一下,count加1,进入时间调速扫描程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f);  //把1602液晶显示光标并闪烁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n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        //写允许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0,key_bcd(miao)|0x80); //BIT7为1,晶振停止工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        //写保护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keyjpress()        //按键处理
{
        key_set();
        if(count!=0)           //count不为0,进入时间调整扫描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switch(count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1: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+11);     //调整秒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0,key_bcd(miao) | 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2(6,miao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+7);  //液晶写字符后光标自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向右移动一位,把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左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==2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2: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+8);      //调整分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2,key_bcd(fe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2(3,fe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+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==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3: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+5);   //调整时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4,key_bcd(shi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2(0,sh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40+1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==4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4: 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0f);    //调整星期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a,key_bcd(week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0x0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==5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5: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9);   //调整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6,key_bcd(ri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1(8,ri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9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==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6:do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6);   //调整月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8,key_bcd(yue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1(5,yue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6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count==7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7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3);     //调整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up_dow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up || flag_down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up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dow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c,key_bcd(nian)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rite_time1(2,nian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80+3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 8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write_com(0x0c);         //调整结束,关闭显示光标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one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0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0,key_bcd(miao)&0x7f); //BIT7为0,晶振开始工作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s1302_write(0x8e,0x8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fault:break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
}

void xianshi()  //1602液显示函数
{
  //读秒分时,日月年,星期
        miao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1));
        fen 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3));
        shi 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5));
        ri  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7));
        yue 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9));
        nian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d));
        week=bcd_decimal(ds1302_read(0x8b));
  //送液晶显示
        write_time2(6,miao);
        write_time2(3,fen);
        write_time2(0,shi);
        write_time1(8,ri);
        write_time1(5,yue);
        write_time1(2,nian);
        write_week(week);

}

main()  //主函数
{
        uchar ch;
        lcd1602_en=0;  //关闭1602液晶使能,防止1602数据端影响单片机P0口输出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lcd1602_init();    //1602液晶初始化

        ch=ds1302_read(0x81)>>7;  //读取DS1302时钟的秒寄存器的值,并保留最高位
        if(ch)   //判断:若ch为0,不设置初值;若ch为1,重新设置初值
        {
        set_rtc();   //对DS1302设置时间初值
        }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done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jpress(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done==0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ianshi();        //取得并显示日历、时间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key_set()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网友A:
这注释真的非常这详细,非常棒,谢谢分享!

网友B(2020-06-05):
很详细,非常感谢

网友C:
大神厉害,我学到了

网友D(2023-04-26):
为什么我的搞完之后,数码管显示2005/5/05-05:05:05.ds1302显示的年和日期反了

网友E:
为什么运行起来时间误差很大呢?每分钟误差10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