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直流调速程序,按键加减速,数码管显示速度(0-100)

楼主(2019-11-24):
电机接线图

电机接线图

#include <reg52.h>

unsigned char timer1;    //定时设置
sbit PWM=P1^2;           //PWM输出端  注意:(PWM输出端需要)
sbit Sadd=P2^0;           //速度加
sbit Ssub=P2^1;           //速度减
sbit LSA=P2^2;             //数码管段选
sbit LSB=P2^3;
sbit LSC=P2^4;
unsigned char disp[4];
unsigned char code smgduan[10]={0x3f,0x06,0x5b,0x4f,0x66,0x6d,0x7d,0x07,0x7f,0x6f};
unsigned char spend;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延时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nsigned int i)
{
        while(i--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中断设置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system_Ini()
{
    TMOD|= 0x11;
        //PWM
        TH1 = 0xfe; //11.0592
        TL1 = 0x33;
        TR1  = 1;
    IE =0x8A;
}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 datapros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数码管解码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datapros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temp;

                temp = spend;                //   AIN0 电位器
        disp[0]=smgduan[temp/1000];//千位
        disp[1]=smgduan[temp%1000/100];//百位
        disp[2]=smgduan[temp%1000%100/10];//个位
        disp[3]=smgduan[temp%1000%100%10]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* 函数名         :DigDisplay()
* 函数功能                 :数码管显示程序
* 输入           : 无
* 输出                  : 无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igDisplay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4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switch(i)         //位选,选择点亮的数码管,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0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0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1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0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1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2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0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2位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ase(3)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SA=1;LSB=1;LSC=0; break;//显示第3位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P0=disp[i];//发送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(300); //间隔一段时间扫描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//消隐
        }
}
//
//主程序
//
main()
{
        spend = 100;
        Sadd = 1;
        Ssub = 1;
  system_Ini();
  while(1)
  { if(timer1>100) timer1=0;
    if(timer1<spend)
                PWM=0;
    else PWM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add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nd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Ssub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pend--;
                datapros();         //数据处理函数
                DigDisplay();//数码管显示函数
   }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
[ t1 (0.5ms)中断] 中断中做 PWM 输出
  ------------1000/(0.02ms*250)=200Hz
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T1zd(void) interrupt 3    //3 为定时器1的中断号  1 定时器0的中断号 0 外部中断1 2 外部中断2  4 串口中断
{
        TH1 = 0xfe; //11.0592
        TL1 = 0x33;
         timer1++;

}