程序烧进小车,小车电机不转,驱动连电机那块无电压,感觉连线没错,求大佬看看程....

楼主(2019-11-24):
程序烧进小车,小车电机不转,驱动连电机那块无电压,感觉连线没错,求大佬看看程序哪错了
#include <reg52.h>
#include <intrins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
sbit IN1 = P2^0;
sbit IN2 = P2^1;
sbit ENA = P3^6;
sbit IN3 = P2^2;
sbit IN4 = P2^3;
sbit ENB = P3^7;

sbit left1 = P0^0;
sbit left2 = P0^1;
sbit left3 = P0^2;
sbit left4 = P0^3;
sbit left5= P0^4;
sbit might = P0^5;
sbit right5 = P0^6;
sbit right4 = P0^7;
sbit right3 = P1^7;
sbit right2= P1^6;
sbit right1 = P1^5;
unsigned char zkb1 = 0;//you
unsigned char zkb2 = 0;
unsigned char t = 0;

void delay(uint z)
{
        uint x,y;
        for(x=z;x>0;x--)
        for(y=110;y>0;y--);
}

void init()
{
        EA = 1;
        TMOD |= 0x01;
        TH0 =(65536 - 100) / 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100)% 256;
        ET0 = 1;
}

void timer0() interrupt 1
{

        TH0 = (65536 - 100) / 256;
        TL0 = (65536 - 100) % 256;

        if(t < zkb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NA = 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NA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t < zkb2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ENB =1;
        }
        else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ENB = 0;
        }
        t++;
        if(t >= 5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t = 0;
        }
}

void turn_left1()
{

        zkb1 = 5;
        zkb2 = 26;

}

void turn_left2()
{

        zkb1 = 16;
        zkb2 =30;

}

void turn_left3()
{
        zkb1 = 22;
        zkb2 = 32;

}

void turn_left4()
{
        zkb1 = 32;
        zkb2 = 38;

}
void turn_left5()
{
        zkb1 = 37;
        zkb2 = 40;

}
void turn_might()
{
        zkb1 = 40;
        zkb2 = 40;

}
void turn_right5()
{
        zkb1 = 40;
        zkb2 = 37;

}
void turn_right4()
{
        zkb1 = 38;
        zkb2 = 32;
}

void turn_right3()
{
        zkb1 = 32;
        zkb2 = 22;

}

void turn_right2()
{
        zkb1 = 30;
        zkb2 = 16;

}
void turn_right1()
{
        zkb1 = 26;
        zkb2 = 5;
}

void xunji()
{
        unsigned char flag;
        if((left1 == 1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0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1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1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2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1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3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1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4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1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5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1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6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1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7;
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1)&&(right2 == 0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8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1)&&(right1 == 0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9;
        }
        if((left1 == 0)&&(left2 == 0)&&(left3 == 0)&&(left4== 0)&&(left5 == 0)&&(might == 0)&&(right5 == 0)&&(right4 == 0)&&(right3 == 0)&&(right2 == 1)&&(right1 == 1)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 = 10;
        }

        switch(flag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case 0:turn_left1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1:turn_left2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2:turn_left3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3:turn_left4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4:turn_left5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5:turn_might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6:turn_right5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7:turn_right4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8:turn_right3();break;

                case 9:turn_right2();break;

    default:turn_right1();break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}

void main()
{
        unsigned int i = 0;
        init();
        IN1 = 0;
        IN2 = 1;
  IN3 = 1;
  IN4 = 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R0 = 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Æô¶¯¶¨Ê±Æ÷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xunji();
          if((left2 == 1)&&(left1 == 1)&&(right1 == 1)&&(right2 == 1))
          {
            i++;
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if(i==2900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TR0 = 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Æô¶¯¶¨Ê±Æ÷
              IN1 = 0;
              IN2 = 0;
        IN3 = 0;
        IN4 = 0;
     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   }
     }
  }
}

网友A:
网上找个能驱动电机的程度烧进去试试究竟是不是软件错,如果是就从简到繁地DEBUG。

网友B:
先IO口直接输出驱动电机,看硬件是否正常先。如果不事先确认硬件正常只看软件会很痛苦!! 我也试过“感觉连线没错”非要改程序,结果白忙了一天。请先确认硬件正常。

网友C:
硬件是软件的基础,最好先确定一下硬件是否正常

网友D:
先用万能表测一下每个位置,看看硬件连线是否有问题,没问题的的话,串口调试看看软件是否有问题

网友E:
你先测试一下硬件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