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DHT11温湿度监测在LCD1602上显示,没有显示数据 一直就是0 求大佬指点

楼主:
#include <reg52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#include <intrins.h>

typedef bit BOOL  ;

sbit io = P1^1 ;//(口线定义)
sbit bee= P1^0 ;
sbit rs = P2^5 ;
sbit rw = P2^6 ;
sbit ep = P2^7 ;
sbit led =P1^5 ;
bit flag_300ms ;

sbit K1=P1^2;
sbit K2=P1^3;
sbit K3=P1^4;

uchar yemian=0;//(定义变量)
uchar flat=1;
uchar data_byte;
uchar RH,RL,TH,TL;
uchar WenDu,ShiDu;//报警的温度和湿度
uchar value;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延时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delay(uchar ms)
{       //   延时子程序
         uchar i ;
         while(ms--)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or(i = 0 ; i<120;i++) ;
         }
}

void delay1()//延时10us
{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_nop_();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报警程序部分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warn()  //报警函数
{

        if(TH>WenDu)  //检测的温度高于设定温度报警值

     {
      be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 led=0;delay(10);led=~l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灯快闪烁
     }

        if(RH>ShiDu)  //检测的湿度高于设定湿度报警值

     {
      bee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报警
          led=0;delay(10);led=~led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灯快闪烁
     }

        if( TH<WenDu  &&  RH<ShiDu )
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bee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led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停止闪烁
 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LCD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BOOL lcd_bz()//测试LCD忙碌状态
{
         uchar temp ;
         rs = 0 ;
         rw = 1 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p=1;
         temp=P0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ep = 0 ;
         return (temp&0x80);
}

void write_cmd(uchar cmd)// 写指令
{
        while(lcd_bz()) ;
        rs = 0 ;
        rw = 0 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p = 0 ;
        P0 = cmd 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p = 1 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 ep = 0 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}

void write_addr(uchar addr)//写地址
{
        write_cmd(addr|0x80) ;
}

void write_byte(uchar dat)//写字节
{
        while(lcd_bz()) ;
          rs = 1 ;
          rw = 0 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ep = 0 ;
          P0 = dat 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ep = 1 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   ep = 0 ;
       _nop_();
       _nop_();
}

void lcd_init()// 初始化
{        delay(10);
         write_cmd(0x38) ;
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write_cmd(0x08) ;
         delay(5);
         write_cmd(0x01) ;
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write_cmd(0x06) ;
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 write_cmd(0x0c) ;
         delay(1);
}

void display(uchar addr, uchar q)//在某一地址上显示一字节
{
         delay(1) ;
         write_addr(addr) ;
     write_byte(q) ;
         delay(1) ;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 DHT11测试模块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
void start()//开始信号
{
        io=1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_nop_();
        io=0;
        delay(18);//>18ms
        io=1;
        delay1();//20-40us
        delay1();
        delay1();
        delay1();
}
uchar receive_byte()//接收一个字节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for(i=0;i<8;i++)
        {
            data_byte<<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循环左移
                while(!io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每发送一位数据间隔50us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delay1();delay1();delay1();delay1();          //延迟40us
                if(io==1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data_byte=data_byte|0x01;
                  while(io)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data_byte=data_byte|0x00;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        return data_byte;
}
void receive()//接收数据
{
        uchar T_H,T_L,R_H,R_L,check;
        start();//开始信号
        io=1;
        if(!io)//读取DHT11响应信号
        {
    while(io==0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输出低电平
    while( io==1) 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判断输出高电平
        R_H=receive_byte();
        R_L=receive_byte();
        T_H=receive_byte();
        T_L=receive_byte();
        check=receive_byte();
        io=0;
        delay1();delay1();delay1();delay1();delay1(); //拉低延时50us
        io=1;
        if(R_H+R_L+T_H+T_L==check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矫正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RH=R_H;
                RL=R_L;
                TH=T_H;
                TL=T_L;
        }
        }
}

//void showw()   // 问候语函数
//{
//           lcd_init(); //初始化
//           delay(10);
//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1,'I');
//       display(0x02,' 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3,'a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4,'m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5,' 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6,'s');
//       display(0x07,'u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8,'p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9,'e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a,'r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b,'m');
//       display(0x0c,'a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d,'n');
//           display(0x0e,'!');
//           delay(250); //短暂延时
//           delay(250);
//           delay(250);
//           delay(250);
//
//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_init()
{
        TMOD = 0X01;          //定时器0、定时器1工作方式1
        ET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开定时器0中断
        TR0  = 1;                  //允许定时器0定时
        EA   = 1;      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}

void caidan() //按键程序 选择菜单模式
{

          if(!K1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2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hile(!K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mian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t++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>=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yemian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}

shezhi()  //对里面的数值进行修改
{
    if(!K2)
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+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Du>99)  WenDu=99;   //湿度上限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u+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Du>99)  ShiDu=99;   //湿度下限加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elay(5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!K3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enDu-=1;          //湿度下限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WenDu<1) WenDu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2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iDu-=1;         //湿度下限减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ShiDu<1) ShiDu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}

}

/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主程序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*/
void main()
{
//        start();
   time_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定时器
//   showw();    //显示问候语 和名字
   WenDu=40;
   ShiDu=60;
   value=0;
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caidan();
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0时 进入工作状态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fla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 //初始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0,'T') ;    //Temp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1,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2,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3,'p'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4,':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8,0xdf);    // 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9,'C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0,'H') ;    //Humi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1,'u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2,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3,'i'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4,':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7,'%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8,'R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9,'H'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c,'T'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d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e,WenDu/10+0x30);  //温度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f,WenDu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c,'H');
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d,':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e,ShiDu/10+0x30);  //湿度报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f,ShiDu%10+0x30);

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g_300ms == 1)
             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0;
                 receive(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5,(TH)/10+0x30);  //温度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6,(TL)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5,RH/10+0x30);    //湿度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6,RL%10+0x30);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warn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}

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1 温度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1)  //温度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6,'T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7,'e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8,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9,'p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7,WenDu/10+0x30);  //温度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8,WenDu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
                //====================yemian==1湿度设置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=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yemian==2)   //湿度设置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flat==1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flat=0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ee=1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lcd_init(); //初始化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6,'H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7,'u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8,'m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09,'i'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shezhi(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7,ShiDu/10+0x30);  //湿度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isplay(0x48,ShiDu%10+0x30)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/*************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***************/
void time0_int() interrupt 1
{
        static uchar value;
        TH0 = (65535-50000)/256;
        TL0 = (65535-50000)%256;     // 50ms
        value++;
        if(value % 6 == 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lag_300ms = 1;                 //300ms
                value = 0;
        }
}

网友A(2019-11-24):
这仿真图电路不全,功能受限

网友B:
换个18B20(这个程序太成熟也好找)上去如果出数就是DHT11模块部分程序问题或仿真不支持。

网友C:
应该还是时序不对,

网友D:
楼主解决了么?我也遇到这个问题。。

网友E:
这个程序 我试了,与不能用,与上面的说一样

网友F(2020-04-21):
数据线要上拉,你可以试试在读的时候先写1,或者直接10k上拉就好

网友G:
延时函数的问题,时间不对,改了就好了

网友G:
延时函数时间不对

网友H:
https://pan.baidu.com/s/1nlEqX685XKrC5Z3T4nMGag 提取码:sn42
用这个例程里的驱动试试 感觉是你的延迟问题

网友I(2021-06-25):
应该是电路连接的问题,我是能显示的,虽然度数不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