为什么同样的三极管,为什么型号不一。价格不一

楼主(2019-11-24):
大家看一下 同样的三极管,为什么型号不一。价格不一。

网友A:
型号一样C2078,生产批次不一样

楼主:
求高手回答,还有怎么知道这些三极管哪个好坏

网友B:
进货渠道不同,生产年份不同,新旧程度不同等

网友C:
一个现货,一个行货吧!

网友D:
三极管上面那排字母才是型号,都一样啊,下面的那排字母可能是厂家的编码。很多东西不同的地方,不同时期等情况下卖的价格都不一样。

网友E:
商品经济价格放开,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就很难做到了,那就要看商家的良心了,你没听说过一件衣服标价20不好卖,再添个零,卖了!

网友F:
同样的三极管,型号相同,价格也会的。

网友G:
你幽默,同一件商品,不同的店价格不一样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求高手回答,还有怎么知道这些三极管哪个好坏

可用仪器检测性能,最基本的是用万用表检测bce三极是否有短路、断路、漏电

网友E:
引用 网友G:
你幽默,同一件商品,不同的店价格不一样

一模一样的东西你卖了1块钱,人家卖了10块钱,那不叫欺?那叫能力?如果这两个买家沟通了会怎么想?

网友H:
生产年份不同,新旧程度不同

网友I:
几张图中的元件,都是相同的型号:2SC2078  通常管面打印都缩略为C2078  (eg. 2SC9014->C9014)
通常管面打印:第一行:型号;第二行:管脚排列(封装形式)及生产日期、批次(年、月 或周 )
通常管脚排列BCE,背面散热与中脚C相连通用,特殊排列ECB、EBC都给予标明,eg.图中第二行左边的‘E’,代表对应的左边第一脚为E极,(这里的特殊跟质量无关,跟晶片生产有关)

至于价格不同,这个很正常!不同的生产厂家,不同的生产成本及工艺,(而且不同时期汇率不同,进口晶片价格不同)决定了价格的不同!但整体价格基本相同!(零售的除外)

至于管的好坏,只要你买的是新品(未经焊接)、正货,质量肯定是好的!你要注意的是你的应用场合及你的应用要求!放大倍数范围及功率,相同型号,放大倍数是分档的,不相同的封装形式,(TO-3P、TO-220、TO-126、TO-92、、)功率是不一样的!

特别说明:某宝上的东西(单指电子元件),价格很便宜,但不是残次品货!这些物品很多是电子厂商(电视机厂之类)产品装配的剩余品(都属正品,但数量有限),具体参数受限,只能作为实验用品,不能作为量产供货渠道!

网友J:
虽然是相同的型号元件为什么很多信息会不一样?
1.生产批次不一样。符号不一样
2.品牌不一样。价格不一样
3.元件的精度不一样。价格不一样
4.翻新元件。价格比较便宜

网友K:
兄弟 可能在不同的地方买的 价格就不一样
还有新旧程度也是导致价格不同的原因

楼主:
引用 网友I:
几张图中的元件,都是相同的型号:2SC2078  通常管面打印都缩略为C2078  (eg. 2SC9014->C9014)
通常管面 ...

TO-3P、TO-220、TO-126、TO-92、、)  大神哪个能好点呢

网友I:
引用 楼主:
TO-3P、TO-220、TO-126、TO-92、、)  大神哪个能好点呢
TO-3P、TO-220、TO-126、TO-92、、)  大神哪个能好点呢

这个无法回复你!这个是要视你具体使用场合、具体需求而言!TO-3P、、、只是封装形式,体积不同,晶片功率不同、、、