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把单片机读到的数转化成自己想要的数

楼主(2019-11-24):
怎么把单片机读到的数转化成自己想要的数

网友A:
AA AB BB CC CD DD EE EF FF

这个是一个16进制的数据。
AA两个为一个字节,即八位
说明中说到 AA AB BB 为Roll轴的数据,意思就是他把一个数据使用3个字节保存。
AA AB BB 分为 高8位 中8位 低8位
转换为十进制为:
(AA*256*256)+(AB*256)+BB
另一种方法:
(AA<<16)+(AB<<8)+BB
要清楚那几位为一组
换成10进制就很容易理解
比如一个数999可以分成
9*10*10+9*10+9 = 09 09 09
982
9*10*10+8*10+2 = 09 08 02

网友B:
你想要读什么 ?

楼主:
我想串口发送一个命令,独到的是数据域的值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AA AB BB CC CD DD EE EF FF

这个是一个16进制的数据。

好人真是多啊,问自己的同门,支支吾吾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我想串口发送一个命令,独到的是数据域的值

加了高分的那个C+V了点二进制换算常识而已,答非所问基本扯蛋。
从你贴出的那一点点说明,可以看出返回的一串数据是这样用的:
68 0D 00 84,疑似指令集,最后一个与说明那栏标题0x84对应;后面接的是飞行姿态数据:
00 10 50 表示滚转角Roll +010.50度,第一位是符号位,0/1表示正/负,接下来三位是小数点前,末两位是小数点后;
10 10 05 表示俯仰角Pitch -010.05度,01 04 01表示偏航角heading +104.01度,虽然是读16进制数但直接用;
最后的1C疑似结束标志或校验位,详见说明书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加了高分的那个C+V了点二进制换算常识而已,答非所问基本扯蛋。
从你贴出的那一点点说明,可以看出返回 ...

不好意思,上面协议没贴

网友C:
要改为机器可以识别的二进制数字。

网友D:
从你贴出的那一点点说明,可以看出返回的一串数据是这样用的:
68 0D 00 84
标示符:固定为68H
0D 数据长度:从数据长度到校验和(包括校验和)的长度  (13)
00 地址码:采集模块的地址,默认为00
84 命令字 传感器应答回复

最后一个与说明那栏标题0x84对应;
后面接的是飞行姿态数据:
00 10 50 表示滚转角Roll +010.50度,第一位是符号位, 0/1表示正/负,接下来三位整数是小数点前,末两位是小数点后;
10 10 05 表示俯仰角Pitch -010.05度,
01 04 01 表示偏航角heading +104.01度,虽然是读16进制数但直接用;(是BCD; 用4位二进制数来表示1位十进制数中的0~9这10个数码)

最后的1C 为校验和位:数据长度、地址码、命令字和数据域的和不考虑进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