有人测量过电动车充电器和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吗?

楼主(2019-11-24):
实验数据:48V电池充“满”电后以0.25-0.26A放电12小时,放电容量约3AH约等于150瓦时。随即充电到电流降到50mA左右(基本恢复到放电前状态)电度表指示用电量0.19KWH.据此能否估测充电器转换效率和电池的能量转换效率吗?
  也就是要电池放出150WH电量,充电器交流侧输入的电量是190WH(这是计算电费的依据)。效率约等于79%。这样算对吗?

网友A:
不能。A=X*Y,你知道A并不可以直接推出X和Y。

网友B:
不可以,电损耗考虑了吗?一般充电器转换效率较高,但电池电阻容易受温度等条件影响

网友C:
充电效率,放电效率,热损失

网友D:
不太行, 数据不够,没办法准确计算

网友E:
充电效率=输出功率/输入功率。

网友E:
充电器转换效率=充电器输出功率/电池输入功率,两者相差的就是损耗;
同理,电池转换效率=电池输出功率/负载功率。
至于怎么测,分别监测输入和输出端的值。看瞬时的效率大概推算出两者的转换效率。

网友F:
我测试过,500WH 电池PACK的数据:
1、充电效率,AC端使用AC功率能量测试器,另外需要在芯端做一个小电阻电流取样,以及一个电压采样,可以用安捷伦的多路采样器,得到电池端的功率与能量。充电效率=电芯端的能量/AC 端能量,一般都在95%以上。
2、放电效率,输出能量/电芯端能量,你这个输出直接是电芯的,没有转换,直接100%。
3、UL规定的,电池类的能量损耗,输出能量/输入能量。依据10CFR430Subpart B Appendix Y测试BC的24h能源消耗E24、待机模式功率Psb、维持模式功率Pm、关机模式功率Poff和电池放电能量Ebatt,计算出单位能耗UEC(充电过程中所消耗的但是没有充入电池的能量)。法规要求单位能耗UEC不得超过限值。

所以 你这个转换能量其实理论上就是你的电芯能量/输入能量,即你的充电器的转化效率,80%,太小啦,要么充电器太次,要么你放电不是按照标准的0.2C,超过了放电电流,电池自然放电不出那么多能量。

楼主:
引用 网友F:
我测试过,500WH 电池PACK的数据:
1、充电效率,AC端使用AC功率能量测试器,另外需要在芯端做一个小电阻 ...

我并不是把电池电量完全放尽。我是在“充满电”的状态下放出一定电量(3AH),然后马上再“充满电”,看220V交流端消耗的电量,这个电量包括了充电器的损耗(充电器发热,风扇功耗等,这恐怕是主要的无“功”损耗)。充电器输出电量(电压,电流,时间)和电池放出电量(电压,电流,时间)存在着什么关系?按电化学梵反应讲,这两个能量应该是十分接近的?也就是电能转变成化学能和化学能转变成电能的效率有多高?

楼主:
引用 网友B:
不可以,电损耗考虑了吗?一般充电器转换效率较高,但电池电阻容易受温度等条件影响

充电器转换效率高吗?输出直流功率和输入交流功率比值能达到80%吗?元件发热和冷却风扇都是"无功功率"的呀?

网友G:
电压是动态变化的,容量要积分来计算

网友F:
引用 楼主:
我并不是把电池电量完全放尽。我是在“充满电”的状态下放出一定电量(3AH),然后马上再“充满电”,看22 ...

你放出的是3AH   因为这些容量,电池平台不一定就是你说的那个电压,所以不能直接48V*3Ah。
举个例子48V电池,以锂电池为例子,48V 一般为14串,最低放电2.5V per cell,最高电压4.2V per cell,
所以,电压最低到最高,35-48-58.8V,你这个3Ah  不能用48V算,因为你不是全程放电,最好的办法就是按照我说的,用仪器测量功率,安捷伦数据采集仪不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