51单片机音乐频谱程序+电路设计

楼主:
#include "src\STC12C5A.h"

#include <intrins.h>      //51基本运算(包括_nop_空函数)
#include <math.h>

#include "src\Define.h"

///////全局变量///////
uchar data DelayTime=9;
uchar data gain=6,tt=0;

uchar idata refreshflag[40];
uchar  data LEDBuf[35];          //15列;从左到右;亮的位为真(1);

#include "src\ADC.c"
#include "src\fft.h"

uchar code ax[]={0,0,0,0,0,0,0,0,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“爱心”图标数组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0x00,0x00,0x00,0x70,0xF8,0xFC,0xFE,0x7F,0x7F,0x7F,0xFE,0xFC,0xF8,0x70,0x00,0x0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0,0,0,0,0,0,0,0,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;

void Delays(uint t)                  //延时函数
{
        uint j;
        while(--t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j=0;j<5;j++);
        }
}

void IOINIT()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
{
        P0M1 = 0x00;            P0M0 = 0xff;       P0=0; //点阵列(Y)(L:OFF; H,H+:ON,ON+;)
        P1M1 = B(01000011); P1M0 = B(00110000);P1=B(10111111); //(P17@(高阻,IN)&P16@(高阻,IN) ... P11@(高阻,IN)AD2;P10@(高阻,IN)AD1;
        P2M1 = B(00000000); P2M0 = B(11111111);P2=0; //点阵行(X0(Left))(L:OFF; H,H+:ON,ON+;)
        P3M1 = B(00000000);        P3M0 = B(11111111);P3=0; //点阵行(X1(Right))(L:OFF; H,H+:ON,ON+;)
        P1ASF =B(00000011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将P10,P11的IO设置为模拟输入功能;
}

void BufToLED_Refresh()                //把LEDBuf的数值数据传到P0,通过LED显示出来
{
         uchar data i;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循环变量i
         uint temp=0x7fff;         //定义temp

         for(i=0;i<32;i+=2)        //循环16次操作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  //P0输出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P2=temp/256;         //P2为前8位
                P3=temp%256;        //P3为后8位
                P0=~LEDBuf[i];        //调用LEDBuf数组取反
                Delays(DelayTime);        //延时一下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P3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temp|=0x8000;        //目的是为从左到右依次允许点亮LED(列)提供条件
         }
}

void LOVE()         //“爱心”图标显示
{
         uchar data i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循环变量i
         uint temp=0x7fff;         //定义temp

         for(i=0;i<16;i++)        //循环16次操作
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P0=0x00;                //P0输出低电平
                P2=temp/256;          //P2为前8位
                P3=temp%256;        //P3为后8位
                P0=ax[i+tt];          //调用“爱心”图标数据
                Delays(DelayTime);         //延时一下
                P2=0xff;   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P3=0xff;                //消隐
                temp>>=1;                   //右移一位
                temp|=0x8000;          //目的是为从左到右依次允许点亮LED(列)提供条件
         }
}

void Timer_INT()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{
         TMOD = 0x10; //高4位控制T/C1
        EA = 1;             //开总中断
        TH1 = 0x00;  //16位计数寄存器T1高8位
        TL1 = 0x00;  //16位计数寄存器T1低8位
        ET1 = 1;     //T/C1中断开
    TR1 = 1;     //T/C1启动
}

void ax_xs()                  //爱心显示
{
        uint pp=4000;        //定义pp=4000
        while(pp--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PP减1后为真(即pp减1后不为0,直到pp=0才跳出while循环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p%250==0)        //如果PP/250,余数为0(即pp能被250整除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++;                //tt加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OV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“爱心”图标显示
        }
        pp=400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pp重新赋值0
        while(pp--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PP减1后为真(即pp减1后不为0,直到pp=0才跳出while循环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LOVE();                 //“爱心”图标显示
        }
        pp=4000;                   //pp重新赋值0
        while(pp--)                //如果PP减1后为真(即pp减1后不为0,直到pp=0才跳出while循环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pp%250==0)        //如果PP/250,余数为0(即pp能被250整除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tt++;                //tt加1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LOVE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“爱心”图标显示
        }
}

void Main(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主函数入口
{
        uint data Count=700;                   //定义变量Count
        uchar data i,Cgain,num=0;        //定义变量 i,Cgain,num

        IOINI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初始化IO口工作模式
        ax_xs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爱心显示
        InitADC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ADC初始化
        Timer_INT();                 //定时器初始化

        while(1)                //主循环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for(i=0;i<65;i++)                 //for循环操作65次(读取64次ADC转换结果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dd[i].real=(GetADCResult(0)+GetADCResult(1))<<ga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读取 ad 结果并放大 2 的 gain(变量)次方,然后给 FFT 算法的缓存区赋值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processfft()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傅立叶变化及处理
                if(dd[2].real<32)                  //如果读取到的AD结果<32(即音频幅度太小)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Count==300)        //电平值过小,则降低gain,减少噪音的电平显示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0;                //Count清0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in=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gain=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else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否则在AD结果在正常音频范围
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ount=1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Count赋值1(为下次的音频幅度太小做准备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++num==0xAF)                //播放时,Auto ga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num=0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num清0
/*自动增益的作用: 当输入的音频信号的音量变大或变小时,采样的 AD 值幅度也会有相应趋势的变化,
于是根据这个值自动调节 AD 值放大的倍数,维持在一定的范围内,从而使显示的效果最好,
不会出现满屏或者空屏的现象*/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自动增益;Automatic gain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Cgain=dd[2].real/32;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if(7<Cgain<=8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in=4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4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4<Cgain<=6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in=5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5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 if(2<Cgain<=4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in=6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6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lse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gain=7;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7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        }
        }
}

void LEDRefresh_INT() interrupt 3    //定时器中断服务函数
{
    TH1 = 0x8A;     //定时15ms
    TL1 = 0xD0;     //定时时间越小显示越清楚,但是频谱变化越缓慢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反之......大....抖动大.....频谱变化越快
        BufToLED_Refresh();        //把LEDBuf的数值数据传到P0,通过LED显示出来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//刷新显示缓存区数据来点亮点阵屏
}

网友A(2021-09-20):
支持一下楼主,这么好的程序!

网友B(2021-11-03):
为什么完全按照电路图连线,到最后却不亮啊

网友C(2022-10-16)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完全按照电路图连线,到最后却不亮啊

应该单片机用错了

网友D(2023-03-08):
不错,自动增益控制。。。。

网友E(2025-05-05):
好东 西,多多楼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