想问一下用stm32做一个简易的路由器,是怎么做呢,有什么思路呢

楼主(2019-11-24):
想问一下用stm32做一个简易的路由器,是怎么做呢,有什么思路呢,求助大佬给指点!!

网友A:
以路由器的功能看,你这想法不现实

网友B:
用STM32连接两个以太网模块,一个接外网,
STM32跑uclinux ,路由主要是下面几层协议。
性能,内存这些可能不够

网友C:
先买个stm32,再做个不复杂的路由器,完事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