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51单片机一个问题一直困扰我几天,有4个键,控制4个的状态

楼主(2019-11-24):
真的困扰我好久了,希望能解决这个问题。有没有大佬知道怎么做?可以大致说下思路吗?
有4个键,控制4个的状态。A键让灯闪烁,B键让闪烁停止;C键让灯从上到下移位,D键让灯从下到上移位

楼主:
中间下面那两个是与门

网友A:
教科书害死人,一个单片机能解决的问题竟然用了那么多芯片!

网友B:
《51单片机原理及应用(第二版)——基于Keil C与Proteus》第四章例4.4

网友C:
感觉也太麻烦了吧,不用这么多电路吧

网友D:
一个单片机编程就能解决的问题,又何用那么多的外围硬件与或非门来实现?
可能这个例题的目的就是要说明与或非门的功能用法?

网友E:
将这个灯和键看做一个外部RAM,P3.0可以认为是片选,选中后可以像操作外部RAM一样读写,读是键盘,写是LED。

网友F:
用编程就可以解决

网友G:
出这个题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IO口作输出口的同时也做输入口,编程时按分时轮换改变IO口状态,在实际电路中检测按键时短暂关闭LED是观察不到的。仿真的效果不如实际电路好。
#include <REG51.H>
#define uint unsigned int
#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
sbit a=P3^0;
sbit b=P3^6;
sbit c=P3^7;
uchar code table1[]={0xfe,0xfd,0xfb,0xf7};
uchar code table2[]={0xf7,0xfb,0xfd,0xfe};
uchar key=0x0f;

void delay(uint k)//延时程序
{
        uint i,j;
        for(i=k;i>0;i--)
                for(j=125;j>0;j--);
}

void keyscan()//按键扫描程序
{
        uchar i;
        P0=0xff;
        i=P0&0x0f;
        if(i!=0x0f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key=i;
        }
}
void display()//显示程序
{
        static uint i=0,j=0;

        if(key==0x0e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f(i<250)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P0&=0x00;
                else P0=0x0f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==0x0d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0x00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==0x0b)
        {
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1[j];
        }
        if(key==0x07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P0=table2[j];
        }

        i++;
        if(i>=500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i=0;
                j++;
                j%=4;
        }
}
void main(void)
{
        b=0;
        c=0;
        while(1)
        {
                a=0;
                keyscan();
                a=1;
                display();
                delay(1);
        }
}

楼主:
引用 网友G:
出这个题的目的是让学生掌握IO口作输出口的同时也做输入口,编程时按分时轮换改变IO口状态,在实际电路中检 ...

感谢大佬,已经解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