Proteus仿真里的信号发生器怎设置

楼主(2019-11-25):
想要在一个仪表运算放大器的两个输入端给一个正弦波,不知道该怎么弄,求明白人指点

网友A:
进入设置界面,填写诸如频率电压电流等数值的大小和单位级别选取

楼主:
引用 网友A:
进入设置界面,填写诸如频率电压电流等数值的大小和单位级别选取

要是测两点的波形呢,这里的虚拟示波器只能测对地的波形

网友A:
关键是看你如何选择设置

网友B:
引用 楼主:
要是测两点的波形呢,这里的虚拟示波器只能测对地的波形

你先把它一端接地,测试波形之后,你再再到电路中,波形产生器输出的波形不会随环境变化的

网友C:
软件上面不是有使用介绍吗