Arduino bmp280温度湿度传感器,串口发送

楼主(2019-11-25):
#include "mbed.h"
Serial pc(PA_9, PA_10);//定义串口
I2C i2c(PB_7, PB_6);//定义i2c通信
unsigned short int dig_P1, dig_T1;//定义引脚,变量
short int dig_P2, dig_P3, dig_P4, dig_P5, dig_P6, dig_P7, dig_P8, dig_P9, dig_T2, dig_T3;
double wendu, qiya, t_fine;//温度,气压,补偿
const int addw = 0xEC;//写入地址  Pin6:SDO(传感器地址控制位,接GND的时候I2C中器件地址为0xEC,接高电平为0xEc+1
const int addr = 0xED;//读取地址
//测量控制寄存器(ctrl_meas)(0xF4):
//Bit7~Bit5:osrs_t[2:0] 控制温度采样模式,主要是采样数据的位数(位数越大,精度越高),具体配置如下(本次三位都配置为1,最大采样位数20Bit):
//Bit4~Bit2:osrs_p[2:0] 控制大气压强采样模式,主要是采样数据的位数(位数越大,精度越高),具体配置如下(本次三位都配置为1,最大采样位数20Bit):
//Bit1~Bit0:mode[1:0] 传感器工作模式控制,00为Sleep Mode,01/10为Forced Mode,11为 Normal Mode(本次配置为11)。
//配置寄存器(config)(0xF5):
//Bit7~Bit5:t_sb[2:0] 设置Normal Mode下的转换间隔时间,具体配置如下(本次配置为000,0.5ms转换一次)
//Bit4~Bit2:filter[2:0] 设置传感器接收外界信号时的,前端滤波电路的滤波系数的,可以有效减少外界环境的干扰: 本次000,不使用
//Bit0:spi3w_en 与SPI模式有关,本次没用到,没设置。

//身份编号寄存器(id)(0xD0):
//寄存器内固定值为0x58,读取0xD0数据的时候,传感器返回0x58,代表身份辨认完毕。
//复位寄存器(reset)(0xE0):
//写入0xB6时,所有寄存器(除身份编号寄存器)数据全部清零。

/*
函数功能:读取制定地址的数据
参数:寄存器地址
返回值:读出的数据
*/
uint8_t i2cread(char shuju)
{
    char cmd[2];
    cmd[0] = shuju;
    i2c.write(addw, cmd, 1);
    i2c.read(addr, cmd, 1);
    return cmd[0];
}

/*
函数功能:计算温度
参数:无
返回值:温度
*/

float bmp280_wendu()
{
    long adc_P;
    uint32_t var1, var2;
    float T, p;
    var1 = (((double)wendu) / 16384.0 - ((double)dig_T1) / 1024.0) * ((double)dig_T2);
    var2 = ((((double)wendu) / 131072.0 - ((double)dig_T1) / 8192.0) * (((double)wendu) / 131072.0 - ((double)dig_T1) / 8192.0)) * ((double)dig_T2);
    t_fine = (uint32_t)(var1 + var2);
    T = (var1 + var2) / 5120.0;
   //bmp280自带的补偿算法
    return T;
}

/*
函数功能:计算气压
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*/
float bmp280_qiya()
{
    uint32_t var1, var2;
    float T, p;
    var1 = ((double)t_fine / 2.0) - 64000.0;
    var2 = var1 * var1 * ((double)dig_P6) / 32768.0;
    var2 = var2 + var1 * ((double)dig_P5) * 2.0;
    var2 = (var2 / 4.0) + (((double)dig_P4) * 65536.0);
    var1 = (((double)dig_P3) * var1 * var1 / 524288.0 + ((double)dig_P2) * var1) / 524288.0;
    var1 = (1.0 + var1 / 32768.0) * ((double)dig_P1);
    p = 1048576.0 - (double)qiya;
    p = (p - (var2 / 4096.0)) * 6250.0 / var1;
    var1 = ((double)dig_P9) * p * p / 2147483648.0;
    var2 = p * ((double)dig_P8) / 32768.0;
    p = p + (var1 + var2 + ((double)dig_P7)) / 16.0;
    return p;//bmp280自带补偿算法
}

/*
函数功能:读取温度,气压数据,存入定义的变量中
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*/
void bmp280_shujucaiji(void)
{
    uint8_t lsb, msb, xlsb;
    msb = i2cread(0xfa);//高8位
    lsb = i2cread(0xfb);//低8位
    xlsb = i2cread(0xfc);
    wendu = (msb << 12) | (lsb << 4) | (xlsb >> 4);//高位放最左边,低位中间,xlsb后四位不要,注意datesheet中给的低位高位地址,是反的

    msb = i2cread(0xf7);
    lsb = i2cread(0xf8);
    xlsb = i2cread(0xf9);
    qiya = (msb << 12) | (lsb << 4) | (xlsb >> 4);
}

/*
函数功能:读取实时补偿
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*/
void bmp280_buchang(void)
{
    uint8_t lsb, msb;
    lsb = i2cread(0x88);
    msb = i2cread(0x89);
    dig_T1 = (msb << 8)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8A);
    msb = i2cread(0x8B);
    dig_T2 = (msb << 8)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8c);
    msb = i2cread(0x8d);
    dig_T3 = (msb << 8) | lsb;

    lsb = i2cread(0x8e);
    msb = i2cread(0x8f);
    dig_P1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0);
    msb = i2cread(0x91);
    dig_P2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2);
    msb = i2cread(0x93);
    dig_P3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4);
    msb = i2cread(0x95);
    dig_P4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6);
    msb = i2cread(0x97);
    dig_P5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8);
    msb = i2cread(0x99);
    dig_P6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a);
    msb = i2cread(0x9b);
    dig_P7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c);
    msb = i2cread(0x9d);
    dig_P8 = msb << 8 | lsb;
    lsb = i2cread(0x9e);
    msb = i2cread(0x9f);
    dig_P9 = msb << 8 | lsb;
}

/*
函数功能:配置bmp280寄存器参数
参数:无
返回值:无
*/
void bmp280_init(void)
{
    char cmd[2], str[2];
    cmd[0] = 0xf4;
    cmd[1] = 0xff;
    str[0] = 0xf5;
    str[1] = 0x00;
    i2c.write(addw, cmd, 2);
    i2c.write(addw, str, 2);
}
int main()
{
    bmp280_init();
    pc.baud(9600);//波特率配置
    wait(1);
    pc.printf("%d\n", i2cread(0xD0));

    while (1)
    {
        bmp280_buchang();
        bmp280_shujucaiji();
        pc.printf("%.6f\n", bmp280_wendu());
        pc.printf("%.6f\n", bmp280_qiya());
        wait(1);
    }
}